请教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29):
各位大侠,图片中运放的工作原理,以及C5端口与输出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TP9电压变化时,对应输出是多少,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当C5大于一个电压时,输出低;当C5小于一个电压时,输出高
有迟滞。

TP9的电压影响电压比较点的电压值。

楼主:
MMAX大侠:
     能不能把整个原理解释的更详细点,还有电路中为什么要使用三极管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三极管是做恒流负载用的。

我在2楼的分析可能有问题,应该OUT输出时PWM波。

TP9影响上升沿时间,C5影响下降沿时间?

楼主:
各位大师,有人可以完整分析吗?输出不是PWM波,而C5却是PWM波,50%占空比,76US脉宽,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是没有人回复,版主在吗?

楼主:
怎么就是没有高手帮助呢?

楼主:
电路中C5端是50%占空比的PWM波,脉宽80US ,输出端在TP9 0V时,输出12V, TP9 0.3V时,输出14.4V左右,这个电路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B:
新手,没看懂,学习中

网友C:
5楼的图,右面应该是可以控制恒流的,但是0-4.2V应该是错的

网友D:
方波波幅?

楼主:
方波幅值~=VCC

楼主:
实测电路,C5端口取消与否输出都是一样的,那C5的PWM波有什么作用。
当TP9在0-0.17V时,输出变化不大,保持在11.2左右;

TP9=0.17V  VO=11.20
TP9=0.18V  VO=11.50
TP9=0.19V,VO=11.65V
TP9=0.2V,VO=12.33
TP9=0.21 VO=12.72
TP9=0.22V  VO=13.2
TP9=0.23V  VO=13.65
TP9=0.24V  VO=14.15
TP9=0.25V  VO=14.72
TP9=0.26V  VO=15.22
TP9=0.27V  VO=15.50
继续增加 输出保持15.50

TP9=0.79V VO=11.10V
继续增加,输出保持11.10V

楼主:
没人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当TP9在0-0.17V时侯,左边运放是个跟随器,只是跟随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变为12V-0.7V = 11.3V
运放同相端、反相端电压都为12V。此时R118电流从左往右流过。

当TP9电压更大的时候,R113上压降变大的原因,运放反相端电压会被拉下来。然后运放输出拉高,R118电流从右往左,然后把运放反相端电压再拉到12V达到平衡。

你电源电压是17V吗?

网友A:
如果C5有PWM波输入的话,应该是通过R119、R118、C111这几个阻容滤波,得到一个直流值。

占空比的大小、TP9的电压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19楼:
电源电压时17V.

楼主:
回复20楼:实测C5端连接与否输出(断开或接上R119)结果都是一样的,TP9电压变化时,输出跟着变化。TP9电压低于0.17V或高于0.27V,输出都是11.3V左右不变,其他情况输出线性放大。

网友A:
你前面数据“TP9=0.27V  VO=15.50”
和你上面矛盾了~

还有你接不接C5,C5接的时候给信号了吗?给的什么信号。

楼主:
没有矛盾啊,TP9高于0.27V   输出才是11.3。=0.27  输出是15.5V;

C5端一直是PWM波,前面已经描述,接与不接R119 输出都没有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