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2使用地址使能命令以后,地址在什么时候生效?

楼主(2010-11-29):
在枚举过程中,主机给设备分配地址,而设备需回复一个空包。
例程里是这么写的:
void set_address(void)
{
D12_SetAddressEnable((unsigned char)(ControlData.DeviceRequest.wValue &  DEVICE_ADDRESS_MASK), 1);
single_transmit(0, 0);
}
问题是如果先设置好地址后地址立即生效,如何响应主机对地址‘0’的IN包(空包)。
如果不立即生效,那在何时生效?

网友A:
设备收到HOST的分配地址需要在下一个IN 输入包后生效。收到主机地址命令是回复给主机一个ACK就可以。

楼主:
设备收到HOST的分配地址需要在下一个IN 输入包后生效。收到主机地址命令是回复给主机一个ACK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谢谢支持!还是不太理解,是不是主机通过安装包设置设备地址之后一直在尝试发IN包,来等待设备的ACK。主机的这个IN包还是发给‘0’地址的吧。而此时D12地址寄存器中已经通过单片机设置了主机分配的地址,还缺给主机发个ACK。D12有**上次地址的功能?知道之前的地址为'0',好响应一下主机的IN包?我就是在这里乱了。

网友A:
在地址没有生效之前当然是发给地址0的。

楼主:
在地址没有生效之前当然是发给地址0的。
引用 网友A:

从器件手册里没有找到相关说明啊,sz_kd你可以给我一份关于这里说明的资料吗?或者一个链接、文件名称也行。谢谢了!

网友A:
你看USB协议里的set ADDRESS 这个标准请求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A:
另外我看USB分析仪器抓出来的数据也是这样

楼主:
谢谢sz_kd!我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