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STM32开发板》外部中断实验--整理后

楼主(2010-11-29):
1.注意我们的教材讲解是基于寄存器操作方便初学者理解透彻,

2.我们另外还提供了该实例的库函数源码
下载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10815-1-1.html

3.此实验的教程在《Alientek STM32不完全手册》的 3.1节:

     下载地址:《Alientek STM32不完全手册》
4.源码: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4
5.www.openedv.com我们板子的技术支持论坛
                              3.4 外部中断实验

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TM32的外部输入中断。通过第12节的学习,我们掌握了STM32IO口最基本的操作。这节我们将介绍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口,STM32的需要做哪些设置。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4.1STM32外部中断简介
3.4.2 硬件设计
3.4.3 软件设计
3.4.4 下载与测试

3.4.1 STM32外部中断简介

STM32IO口在本章第一节有详细介绍,而外部中断在第二章也有详细的阐述。这里我们将介绍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外部中断输入。
STM32的每个IO口都可以作为中断输入,这点很好用。要把IO口作为外部中断输入,有以下几个步骤:
1)初始化IO口为输入。
这一步设置你要作为外部中断输入的IO口的状态,可以设置为上拉/下拉输入,也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但浮空的时候外部一定要带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否则可能导致中断不停的触发。在干扰较大的地方,就算使用了上拉/下拉,也建议使用外部上拉/下拉电阻,这样可以一定程度防止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
2)开启IO口复用时钟,设置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STM32IO口与中断线的对应关系需要配置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EXTICR,这样我们要先开启复用时钟,然后配置IO口与中断线的对应关系。才能把外部中断与中断线连接起来。
3)开启与该IO口相对的线上中断/事件,设置触发条件。
这一步,我们要配置中断产生的条件,STM32可以配置成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或者任意电平变化触发,但是不能配置成高电平触发和低电平触发。这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配置。同时要开启中断线上的中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外部中断,并设置该中断的EMR位的话,会引起软件仿真不能跳到中断,而硬件上是可以的。而不设置EMR,软件仿真就可以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并且硬件上也是可以的。建议不要配置EMR位。
4)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这一步,我们就是配置中断的分组,以及使能,对STM32的中断来说,只有配置了NVIC的设置,并开启才能被执行,否则是不会执行到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去的。关于NVIC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前面章节。
5)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这是中断设置的最后一步,中断服务函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代码里面开启了中断,但是没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就可能引起硬件错误,从而导致程序崩溃!所以在开启了某个中断后,一定要记得为该中断编写服务函数。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编写你要执行的中断后的操作。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设置,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外部中断了。
这一节,我们将实现同第二节差不多的功能,但是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中断来检测按键,还是通过WK_UP按键实现按一次DS0DS1同时翻转,按KEY0翻转DS0,按KEY1翻转DS1

3.4.2 硬件设计

这里的硬件电路和第二节一模一样,不再多做介绍了。

3.4.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我们还是在之前的工程上面增加,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EXTI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exti.c的文件和exti.h的头文件,保存在EXTI文件夹下,并将EXTI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即设定编译器包含路径,第二章已有介绍。以下类似)。
我们在exit.c里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Mini STM32开发板
//外部中断
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www.openedv.com
//2010/5/30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2==1)
//按键2
{

LED0=!LED0;

LED1=!LED1;

}

EXTI->;PR=1<<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15~10服务程序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KEY0==0)
//按键0
{
LED0=!LED0;
}elseif(KEY1==0)//按键1
{
LED1=!LED1;
}
EXTI->;PR=1<<13;
//清除LINE13上的中断标志位
EXTI->;PR=1<<15;
//清除LINE15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PA0PA13PA15为中断输入.
void EXTIX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AFIO->MAPR&=0XF8FFFFFF;//清除MAPR[26:24]
AFIO->MAPR|=0X04000000;//关闭JTAG
GPIOA->CRL&=0XFFFFFFF0;//PA0设置成输入
GPIOA->CRL|=0X00000008;
GPIOA->CRH&=0X0F0FFFFF;//PA1315设置成输入
GPIOA->CRH|=0X80800000;
GPIOA->ODR|=1<<13;
//PA13上拉,PA0默认下拉
GPIOA->ODR|=1<<15;
//PA15上拉
Ex_NVIC_Config(GPIO_A0RTIR);//上升沿触发
Ex_NVIC_Config(GPIO_A13FTIR);//下降沿触发
Ex_NVIC_Config(GPIO_A15FTIR);//下降沿触发
MY_NVIC_Init(22EXTI0_IRQChannel2);
//抢占2,子优先级2,组2
MY_NVIC_Init(22EXTI15_10_IRQChannel2);//抢占2,子优先级1,组2
}
exit.c文件总共包含3个函数。一个是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voidEXTIX_Init(void),另外两个都是中断服务函数。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是外部中断0的服务函数,负责WK_UP按键的中断检测。voidEXTI15_10_IRQHandler(void)是外部中断10~15的中断服务函数,这里我们是用了中断1315,这两个中断共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几个函数。
首先是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voidEXTIX_Init(void),该函数严格按照我们之前的步骤来初始化外部中断,这里有个关闭JTAG的操作,和第二节的功能是一样的。这里面调用了两个函数Ex_NVIC_ConfigMY_NVIC_Init,其作用在第二章已经介绍了,有不明白的可以翻到前面看看,这里不再多说。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的WK_UP按键是高电平有效的,KEY0KEY1是低电平有效的,所以我们设置WK_UP按键下拉输入,而KEY0KEY1设置成上拉输入。当中断触发的时候,在WK_UP上会检测到上升沿,而KEY0KEY1会产生下降沿。这里我们把所有中断都分配到第二组,把按键的抢占优先级设置成一样,而子优先级不同,KEY0KEY1的子优先级大于WK_UP
接下来我们介绍两个中断服务函数。先看WK_UP的中断服务函数voidEXTI0_IRQHandler(void),该函数代码比较简单,先延时10ms以消抖,再检测KEY2(WK_UP)是否还是为高电平,如果是,则执行此次操作(翻转DS0DS1),如果不是,则直接跳过,在最后有一句EXTI->;PR=1<<0;通过该句清除已经发生的中断请求。再看KEY0KEY1的中断服务函数voidEXTI15_10_IRQHandler(void),该函数和KEY2的中断服务函数有点区别,从函数名就可以看出是给中断线10~15服务的,也就是多个中断线上的中断共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在该函数里面我们先对进入中断的信号进行区分(通过中断输入IO口上的电平判断),再分别进行处理。最后也是通过向EXTI->;PR的对应位写1清除中断线上的中断请求。
我们将exti.c文件保存,然后加入到HARDWARE组下。在exti.h文件里面,我们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IT_H

void EXTIX_Init(void);//IO初始化
#endif
这部分代码就很简单了,我们这里不多废话,保存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在test.c里面写入如下内容: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4
//外部中断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27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printf("OK\n");
delay_ms(1000);
}
}
该部分代码很简单,在初始化完中断后,就进入死循环等待了,这里死循环里面通过一个printf函数来告诉我们系统正在运行。其他在在这里不再多说。
3.4.4 下载与测试

在编译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代码到MiniSTM32开发板上,实际验证一下,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下载代码后,可以通过按下KEY0KEY1KEY2来观看DS0DS1是否跟着按键的变化而变化。

店铺:http://shop62057469.taobao.com/
QQ讨论群:95288038(验证:21ic)
QQ:389063473/ 497610476

楼主:
:) 沉底了!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