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245输出被拉低……

楼主(2010-11-29):
用一HC245做数据传输,输入采用DSP的PWM输出,为一3.3V的脉冲,电源接5V时,输出B组电压为2V……请问这是不是芯片没有完全工作啊?电源改用3.3V,输出为1V左右……我看芯片资料上写的是输出应该比电源电压稍微低一点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太重。

楼主:
我还没有接负载,后面打算接光耦6N137~~但是先测试这个芯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
HC系列芯片,电源电压为5V时,输入高电平要求3.5V以上,你给它使用3.3V电源的芯片的输出,当然不够高。

网友B:
245的控制方向设对了吗?

你电压是用什么量的?

网友C:
是不是用万用表测的电压?

网友D:
估计用万用表测的,呵呵

楼主:
是用示波器量的~~我把电源电压改为3.3V,输出也只有1V左右……输入在3.3V,应该是高电平的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direction跟电源接在一起,使能接地,看datasheet控制方向是从A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