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测量电池电量

楼主(2010-11-29):
通过单片机测量了一块电池的电压,以及电池的放电电流。如何来预测电池的剩余容量呢?

是否一定要事先知道电池充满电之后的容量是多少?如果这样的话,电池老化后,是否电量就不准确了。

如果不知道电池的总容量,要做成如下显示的方式,该如何实现呢?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显示个大概,根据电压,分段显示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有了点新的需求,再帮忙看看呀

网友B:
先看放电曲线  电量----电压

网友:
先看放电曲线  电量----电压
引用 网友B:

根据放电曲线,可以做一个曲线拟合,在EXCEL里面都可以做到的。
就可以直接根据电压显示电量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干。我没有做过哈。

网友C:
剩余容量指示仅仅是大概,需要准确测量电池容量可用一次完整的放电循环进行电量积分测量实现。

网友:
剩余容量指示仅仅是大概,需要准确测量电池容量可用一次完整的放电循环进行电量积分测量实现。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具体的测试方法?想了解下这方面的东西。电量积分测量。不知道怎么操作呢。。。

网友D:
这个还是用专用芯片吧,TI有很多,芯片的起码要求:1-超低功耗,能直接挂在电池两端;2-可靠性高,可以连续不间断工作。
你要想用一个MCU来做,MCU可能不贵,但加上外围电路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E:
先对满电电池进行放电或者对无电电池进行充电,对电压*电流进行积分,在放电或者充电结束后可以得到一个积分值,以后每次充电、放电,依然计算对电压*电流进行积分,并根据总积分值计算放电或充电的电量比例,把这个比例显示到LCD上即可,每次充满或者放完都更新总电量值。

如果是不可充电的电池,可以根据电池电量的标称,把这个当成总电量,对放电电压*电流进行积分,然后计算比例并显示出来。

对于可充电电池,如果是开始中途充电或者放电,那么在第一次充放中可能出现提示不够准确的事情,此时只能大概显示比例了。

网友E:
可能还有根据充电或者放电速率计算电量比例的,反正这都是大概的,估计绝对准确不太可能。 我的THINKPAD的电池维护软件就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要求对总电量进行计算和确认,这需要对电池进行一次满放过程。

网友F:
请问这位大哥: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怎么积分,总得找到UI和时间t的函数关系吧?

网友G:
每个电池都有一个放电曲线,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的电压值,可以大约得到电量。

每个电池及牌子都有不同的曲线

网友H:
没必要用单片阿

楼主:
多谢大家了。

我的方案中,测量电量只是一个附加功能。不要求很准确。根据大家上面的回复,我大概知道怎么搞了,非常感谢!

网友I(2014-08-22):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用专用芯片吧,TI有很多,芯片的起码要求:1-超低功耗,能直接挂在电池两端;2-可靠性高,可以连续 ...

请问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哦

在TI版块找到在线培训视频先看看吧。里面讲的蛮详细的了。

网友K:
即使是完整的记录一次充放电过程都不准,或者说准几次后面误差会越来越大.
因为放电曲线也是变化的

网友L:
预测电池的剩余容量很麻烦

网友M:
用AD采集大概显示,我简单处理

网友N:
电池容量测试仪,市场上已经有成品了

网友O:
CW2015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