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内核中的cortex系列

楼主(2010-11-30):
ARM和CORTEX m0 cortexM3之类的微处理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一个LPC也就是飞利浦公司生产出来的微处理器是什么样的。我新人+菜鸟+小白,哪位大侠可以给我介绍下?

网友A:
目前,ARM公司所推的内核(ARM只授权不自制)基本上归入Cortex系列,分别为Cortex An、Cortex Rn、Cortex Mn。其中原来计划 n 为1 ~ 8 分级(级数越高功能越强),但现已不在遵循此道。具体可到ARM官网下栽手册查阅,这样也许更好。

飞利浦公司(现在是NXP)的LPC-MCU是一类低引脚控制IC器件(LPC就是此意),它不仅是ARM核,还有MCS-51核。由于其低引脚数封装,非常使用于简单控制系统的应用,因此曾经风靡一时。

网友B:
哈哈,ARM公司只卖IP核,不自己做cpu的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记得原来 ARM 是分成 ARM7, ARM9, ARM11 这样来区分和划等级的。

现在又 出来cortex m0, 等划分方法。。那 S3C2410 属于 cortex m2还是 cortex m3?

真莫名其妙。

网友D:
arm7 arm9 arm11是以前的
现在最新的 mcu:m0  m3 m4
mpu:a5 a8 a9 a15

网友C:
arm7 arm9 arm11是以前的
现在最新的 mcu:m0  m3 m4
mpu:a5 a8 a9 a15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时候。因为现在 s3c2410 用的人这么多。。它是属于 那种? m0 吗?

mpu 是什么? 也是ARM的一种分类方式?

网友E:
s3c2410 泪流满面的告诉楼主 我是ARM9

网友B:
大家都是搞开发的么 怀疑。。。。

楼主:
楼主泪流满面的告诉7楼  我是才是楼主

楼主:
mcu是属于那种低端的产品吧,M0是为了和单片机竞争,MO-M3我目前接触到的就这些,还有据说目前的微处理器的最高端cortex-a8 这些是属于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