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容易损坏,求解。

楼主(2010-11-30):
我的工作条件是:CPLD驱动三极管(8050),三极管控制继电器(5V),继电器控制电磁锁(12V的),具体接法请看原理图。这里我稍为解释一下吧,在继电器与电磁锁连处加了5819做续流,同时并了一个2.2uF/50V的电容,之所以加这个电容是因为在电磁锁开关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示波器量出来高达40V左右,很容易把电路上的器件烧坏,特别是CPLD的IO口。并了电容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电动热嵌在14伏以下,因为锁供电是12V,所以稍为高一点问题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当持续运行(电磁锁一直连着,经常有人开关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以后就会经常打不开门了。经过测量发现,当开关门的时候,CPLD的控制脚以及三极管都能正常工作,能导通(导通时Vce = 0.1V不到),但是继电器有时候有动作,有时候没有,所以就开门不正常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是继电器动作时会发生两个输出脚都有电压输出,即第5,第6脚同时有12伏输出。开始时我以为是我把继电器的两路连在一起,可能导致其中一路不动作时造成的,但是当我把3-6,4-5,2-7之间的线割断变成单路使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至于第5,6脚同时有电压输出是不是这两个脚在内部被短路了不得而知,或者可能是开关动作过程有弹簧不停地在抖动,对两个脚不断的接触造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曾怀疑是不是三极管驱动电流不够导致继电器无法动作,但我把基极电阻改成了300殴还是不行。不知各位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以及解决之道,谢谢!
另外我们用的继电器是从一级代理商拿来的正品,殴姆龙的继电器G5V-2。

网友A:
直接贴图吧。

网友B:
1N5819打穿了,换成1N4007.

楼主:
5819应该没打穿,测量都好的。好久不发贴了,都不会直接贴图了,郁闷。。

网友C:
大幅度减小C15容量,并15V的TVS

楼主:
谢谢tacheng帮我把图贴上来。5楼说的并TVS管,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电磁锁的电感量比较大,就是说它的反向电动势持续时间比较长,电流也比较大,这样TVS导通的时间就比较长了,会不会烧掉?不过我先试试,但是要看效果需要时间比较长,好几天才行,而且要经常开关动作。而且我把设备拆回来了,在现场没法试。先谢过了!

网友B:
如果楼主还解决不了问题,可以试试我的建议。

网友A:
去掉D9,减小C15到0.1uF,再串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D:
用示波器测量三极管集电极的信号情况,是不是连续的通断(就如你说的继电器不断的通断)。加大整机电源和CPLD供电的滤波电容,改善电源瞬态响应。
继电器和电磁铁常时间通电不好,线圈会产生大量的热,对其使用寿命都有不利影响,建议用保持型电磁铁,或者CPLD改用光耦或者三极管来驱动电磁铁,尽量少用继电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回头我试试,这两天有点忙别的。正如10楼所说,少用继电器,我也这么想。不过现在这些设备是以前做好的,现在不方便改,所以要把这问题解决掉。如果重新设计的话我就不用继电器了,改用达林顿管控制得了。至于门锁的类型,那是人家原先装好的,断电常开型,要关门就必须给磁铁供电,没办法的,如果改成插销锁就好了

网友E:
估计继电器内部的触点成马蜂窝了,继电器不动是触点粘在一起了
很可能LZ选用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太小,造成严重打火,使表面高低不平,再加上小继电器的触点离得近,造成放电,你可以加个负载测试下,不该有电的端能输出多大的电流,就知道这个电是 虚电 还是 实电

另外,以后记得用继电器时,一定要选用单组触点容量够得,并留有余量,不要试图通过多组触点并联提高通路触点容量,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应为 多组触点的接通有先后,不能保证完全同步,这就对先接通和后断开的触点造成严重损伤,一组坏了,其他跟着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