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Keil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我的Keil软件好像出了问题,什么程序都能编译通过,包括很明显的错误。
感觉不正常,下载到单片机里的程序,也不运行,后来改成简单的程序,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
我将软件重装了一遍还不行。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上图证明

楼主:
上什么图?

网友A:
看病也要"望闻问切"呀

...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danpianji0020" - 0 Error(s), 2 Warning(s).

楼主: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P1=0x00;
}
我故意将程序里的大括号去掉,都编译没错误。奇怪。

网友A:
你的文件是否加入项目我看都是问题

网友B: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 ...
引用 楼主:

这段信息看出 ,C文件应该是没有加入工程

楼主:
都生成HEX文件了。那应该怎样做呢?
我以往都是这样写的。
先谢谢了。

网友C:
点击 sourse group 右键,选择 add files to group
在新出来的对话框选择你的c文件,添加,

楼主:
是我添加工程的一步做错了。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
结贴。

网友D:
你一直编译的不是你想要编译的那个文件。。。

网友A:
真是无语了

楼主:
对不起,谢谢大家。

网友E:
嘿嘿,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