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74hc595的时钟问题 - 单片机论坛,单片机技术交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74hc595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0-11-30):
如果把595的这个时钟两个引脚连接在一起 然后执行以下程序
#define spi_L PORTB&=~(1<<1)
#define spi_H PORTB|=1<<1
int main(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spi_L;
spi_H;         //模拟一个上升沿
PORTB|=1<<2;  //输出一个高电平
while(1);
}

那595的Q0脚的电平是高还是低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595的英文手册上面写着 接在一起的时候st_cp总是比sH_h吗一个时钟的

网友A:
这两时钟最好分开控制,否则会象164那样出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