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灯管一端接上,另外一端手摸不触电

楼主(2010-11-30):
T8灯管一端接上   另外一端手摸不触电   有好方法解决不???,无论是结构上还是电路上都可以:'(

网友A:
你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饿。。。。这个重要吗?

网友A:
我也在咨询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解决。

网友B:
T8灯管是什么样的灯管?给个图。

网友A: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日光灯管,怎样让一端插上去的时候另外一端用手触摸也没有电。也就是说我们的220V供电电路,加什么开关可以让两端都接上去的时候负载能够正常工作,而直接任意一端人手触摸另外一端的时候不会触电?

楼主:
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C:
7楼:
你这个不是日光灯管吧?像是LED封装在T8外形的玻管内。

网友D:
晕,重复发贴,用隔离电源就好了

网友A:
我们用了,不可以,另外一端还是有电

楼主:
to 8楼
是的

to 9楼   不会吧,我就发了这一个帖啊,怎么就重复发帖了???隔离电源这个方案暂时不采取。

网友C:
11楼:
你在模拟技术版面也发了同样的帖,怎么会“不会吧,我就发了这一个帖啊”。

网友A:
楼主,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多交流,我QQ:19711100

楼主:
to 12楼
maychang前辈,这个可能是系统错误了,我这里并没有在其他版面发过类似的问题。我刚看了我发的主题帖,也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元器件,能辨别手摸还是接N线。我见识少,问问前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器件。

网友C:
14楼:
是我搞错了。那个帖是wwx1979发的,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我认为你的问题,采用PowerAnts在5楼的建议是最简单并且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E:
同意powerants和maychang的说法。

网友F:
LZ的问题没讲清楚, 上图好说话

这个问题得先了解日光灯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日光灯工作原理:灯管开始点燃时需要一个高电压,正常发光时只允许通过不大的电流,这时灯管两端的电压低于电源电压。这个高电压,就由我们平时所说的跳泡(启辉器)提供。接通电源时,由于启辉器的氖泡内两金属片没有接通,电源击穿氖气导电,这时我们看到氖泡发光,氖气导电时发热,引起氖泡内的双金属片(就是我们看见弯曲的那根)受热后弯曲度降低,同时接通两个电极,这时镇流器通过较大的电流。达到日光灯启动时要求的高电压。之后,由于双金属片接通后氖泡中的氖气不再导电发光,温度迅速下降,双金属片恢复原状,迅速切断电源,这镇流器的电流从较大值突然变为O,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这个自感电压足以击穿日光灯的水银蒸气,使水银蒸气电离导电产生紫外线而激发萤光粉发光,日光灯管导电后,日光灯管两端电压下降(100V左右吧),这个电压不能再使氖泡导电(氖泡的击穿电压为150V左右)而发光,双金属片也不再接通了,这时,日光灯就能连续发光了。
日光灯两端各有一灯丝,灯管内充有微量的氩和稀薄的汞蒸气,灯管内壁上涂有荧光粉,两个灯丝之间的气体导电时发出紫外线,使荧光粉发出柔和的可见光。

网友G:
呵呵!

老T叔也来插一脚。

网友H:
我有办法解决:
在两端加个绝缘套只有装上灯座时才把绝缘套向内压,灯管脚露出.

               _____ |
---------------        |
                   |==
                   |       |
                   |==
----------------       |
              ----------|

画得不好....结构要怎样才行,慢慢想吧.

网友I:
有意思,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