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T8灯管的带电问题

楼主(2010-11-30):
T8灯管一端接上   另外一端手摸不触电   有好方法解决不???,无论是结构上还是电路上都可以:'(

网友A:
详细说明一下,才能判断。原则上,灯管只接一边,冷态电阻是不可能在另一端产生可触电的电流的

楼主: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日光灯管,怎样让一端插上去的时候另外一端用手触摸也没有电。也就是说我们的220V供电电路,加什么开关可以让两端都接上去的时候负载能够正常工作,而直接任意一端人手触摸另外一端的时候不会触电?

网友A:
这种开关叫漏电保安器,目前家家户户的进户线上都装有。
原则上说,正常情况下,换灯管要由具备电工常识的人操作,不懂基本电工常识的人是没有资格换灯管的,电死活该。你会让你家念小学的孩子去换灯管吗?

楼主:
也是,可要做莱茵认证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要求,赚这帮洋鬼子的钱就的按照他们的规则。

网友A:
用隔离驱动就好了,用无Y方案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比如给个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得找找,你们不自已做驱动电源?

你先搜 LED单级PFC 无Y

网友A:
从你发贴的内容来看,可能你们公司暂时不具备自主做好这个驱动板的能力,不是论坛提几个问就能搞好的,建议联系PI的锅春明,TI的胡炎申,网上搜CMG, 古道斜阳即是

网友B:
PowerAnts看来不接这种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