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C51程序不解(四行)

楼主(2010-11-30):
void delay_10ms(void) {      uint j;
      for (j = 0; j<9000; j++)
           WDT_CONTR = 0x34;
}
问题:这里j是unit, 按理是不能大于255的,这儿j<9000,这个程序还能工作吗?

网友A:
C51,一般int是双字节的哦,uint的话即最大65535
char是单字节的

楼主:
多谢帮助。
还有问题:这两个字节内存怎么安排的?(低地址对应高字节,还是低地址对应低字节)?这个变量是不是一个局部变量?

网友B:
唉,等人回答,还不如自个写个程序一看就了然。。。 。。。

网友C:
多谢帮助。
还有问题:这两个字节内存怎么安排的?(低地址对应高字节,还是低地址对应低字节)?lwag 发表于 2010-11-30 10:31

unsigned char 最大才是255!
低地址对应高字节,还是低地址对应低字节,这得看数据是大端还是小端的?
这个变量是不是一个局部变量?是局部变量

网友D(2012-01-10):
unsigned char一般都是这样表示的,51寄存器是8位的,0和1两个状态所以为2^8=256个数,单片机里最大值65535都这么用,2^16=65536就用两个寄存器,或许内存16位这样才能解释,寄存器与内存单元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E(2012-03-13):
自己在软件中看一下就都明白了!

网友F:
这是微机原理典型的问题,看一下微机原理。
标准存储是逆序存放。
例 uint j=0x1234;

若j存放于0X0000单元,即占用0x0000和0x0001两存储单元
0x0000单元存放0x34
0x0001单元存放0x12
不知你看懂了没有。

网友G(2012-04-16):
:lolLZ现在应该会了吧

网友H:
这是微机原理典型的问题,看一下微机原理。
标准存储是逆序存放。
例 uint j=0x1234;

若j存放于0X0000单元,即占用0x0000和0x0001两存储单元
0x0000单元存放0x34
0x0001单元存放0x12
不知你看懂了没有。 ...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是大端存储的,按上面假设的条件存储的顺序如下:
0x0000单元存放0x12
0x0001单元存放0x34

网友I:
同学,好好看看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