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仿真不能进入省电模式??

楼主(2010-11-30):
用的protues 仿真ATMEGA8
MCUCR = (1<<SE)|(1<<SM0)|(1<<SM1);
delayx1ms(50);
asm("sleep");
不能进入省电模式。。。求解。。。。。

楼主:
用的AVR studio 4 C语言。。。。

楼主:
#include<avr/sleep.h>
#include<avr/io.h>
//**********************************
void delayx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
//*************************
//****************
int main()
{
        DDRB = 0xff;
        PORTB = 0xAA;
//***********************
//        MCUCR = (1<<SE);
        SREG = (1<<7);
        delayx1ms(50000);
//*************************************
        while(1)
        {
        PORTB = 0x55;
        delayx1ms(5000);
        MCUCR = (1<<SE)|(1<<SM0)|(1<<SM1);
        delayx1ms(50);
        asm("sleep");
        PORTB = 0x77;
        delayx1ms(5000);
//**************************************
        }
}
这是程序。。可以进入空闲,掉电,噪声抑制就是不能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A:
CPU 肯定能够进入省电模式, 这里不能进入只能是 protues 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