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感应开关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1-30):
:'(高人来解释下

网友A:
4069在此用作线性放大器,将接受管的微弱信号放大以触发5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C3和R5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R6要用1M的  后面D4和D5的作用又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用100K的电阻,,,主要问题是这部分电路能进行选频,不知道怎么选频的?选频主要是为了防止自然光的干扰。

网友A:
C3起隔离直流的作用,是输入耦合电容,R5不是必要的,4069的输入阻抗很高,R6是反馈电阻,用以将逻辑门电路偏置为线性态,因为4069的输入阻抗很高,所以该反馈电阻的值不能太小。D4、D5用以整形,R8提供正反馈回路,这样输出就成了方波,选频是靠交流耦合以及555电路共同构成,该选频电路不是很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其他的知道怎么回事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选频的。望能详细解释下如何选频的。谢谢。

网友A:
首先,4069部份因隔直电容的存在只能放大交流信号,555在此是单稳态电路,触发条件是1/3Vcc以下的电平,C4和R9具有一定的时间常数,C4的容量也不大,只有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才能有效触发555,这个电路是具有高通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