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干扰

楼主(2010-11-30):
设备上用了2个步进电机,一个130系列的大扭矩步进电机,1个86系列的电机,在设备上电时,两个电机都没有给脉冲,但是86的步进电机会抖动,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步进电机的电源直流输出部分会上下波动,尤其是在130的电机停止的时候。知道是干扰,但具体应该怎么办?加电源滤波器的话应该加在那个地方,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步进电机电源的输入端,在电机启停时没有波动,只影响的是电源的输出部分,担心是电机启停时影响的是步进电机电源的内部电子元器件。麻烦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2011-03-15):
估计是驱动有问题了,如果有条件 换个驱动或是电源试一下。
找清问题关键在哪里

网友B:
要知道驱动电路的形式。估计在上电瞬间,驱动电路的状态出现混乱造成的。

网友C:
步进电机上电那一瞬间抖一下很正常的,抖两下就不正常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