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电路中三端稳压器的作用~~~~

楼主(2010-11-30):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电源稳压应用而已,只是这么画,完全不合规矩。

网友A:
另外,稳压片输出侧少加了一个滤波电容,电感两侧都得有。

网友B:
应该就是个LDO

把MCU转成VCC_4.5V

楼主:
上面的三端稳压器进与出反的,也是普通稳压作用吗?

网友C:
5楼何以判断该三端稳压器进和出反了呢?

网友A:
哪里有反?看引脚功能,不要机械的理解左边进右边出。

楼主:
可能是我画的不清楚,电源从4.5V进,过三端稳压器,输到单片机上,三端稳压器不是反着连上了,假设是三端稳压器输入和输出搞反了,那下面一个二极管不是把稳压器短路掉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三端稳压器和二极管都反了。

网友E:
进和出搞反了,那二极管也反了撒

楼主:
不会,我手上有实物,量过了,不会反的

网友A:
如果4.5V是输入,那当然是画反了,而且居然是楼主画的,习惯必须改改,严格按规范画图。

楼主:
要是反了也就看的懂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没反才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C:
全看电源是VCC 4.5V这端还是MCU这端。
如果VCC 4.5V是电源,那么MCU供电是靠二极管正向导通。此时三端稳压器什么用也没有。
如果MCU是电源,那么三端稳压器没反。不过,单独用个三端稳压器给压电陶瓷片供电,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拿到板子一看,这个玩意什么意思不懂就随便画了一下上来问问各位大侠了
电源输入端是4.5V,我看这个稳压器好像是没什么用,就上问问看了,谢谢各位的回复了

网友A:
如果你画的没错,那说明原设计者实在太外行,幸亏还有个二极管(在正确的电路中,该二极管的作用是提供滤波电容的反向泄放回路,用以保护稳压片),否则稳压块就完了,但这时稳压块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这样的设计者现在很多。
不过,抄板的可能更多。
结果是以讹传讹,越传越没水平,越外行。

楼主:
唉,我也是个抄板的,老板那个别人的产品过来,不仅外观功能做的要一样,连元器件都用的一样,真的很没话说啊~~~~~~~~~~混口饭吃难啊!!!

网友D:
所以不要迷信,自己量下各节点电压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A:
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老板头上,对于电工自己,不走设计之路,耽误的是自己的前途。

网友F:
请提供三端器件的型号和脚位。

网友G:
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老板头上,对于电工自己,不走设计之路,耽误的是自己的前途。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中听,学习学习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三端稳压和二极管都反了,因为左边电容比右边电容大

网友I:
很无语的电路。。。

网友J:
23楼,两边电容都是100uF16V的,你怎么看出来左边比右边大的 ?

网友K:
呼~~~~真别扭!
抄板也要认真对待,不然出力了还什么都没得到。

网友L:
结果是以讹传讹,越传越没水平,越外行。

压电换能器的驱动电路画成这样,真是佩服得"无体投头":'(

网友M:
不鄙视抄板这个职业,但是你也找一些好板子抄一抄啊。弄个大厂的进口板子超超,我就抄过很多,小到日本的变送器,美国的静电测试仪,大到发生器主功率板,人家的设计最初看不明白,后来是越看越有味道,大部分是用模拟电路的,实在是性价比的完美体现。

网友N:
MCU为12V,稳压源为7805

12v转5V电路,鉴定完毕。
哈哈

网友O:
这图看的人蛋疼

网友P:
这个电路有以下两种可能:
1. 最大的可能,这是一个开关升压电路,由4.5V升到5V。 那么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只是元件和IC标得有问题。
2. 那个芯片真是常规三端稳压, 电感则是多出来的,压根就不需要,也不能用在这个位置。二级管的这种接法是正确的,是防止前级电路掉电,用来嵌位反向电压的,这种做法也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