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与毛刺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1-30):
纹波是由于直流稳定电源一般是由交流电源经整流稳压等环节而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纹波的成分较为复杂,它的形态一般为频率高于工频的类似正弦波的谐波,另一种则是宽度很窄的脉冲波。对于不同的场合,对纹波的要求各不一样。对于电容器老练来说,无论是那一种纹波,只要不是太大,一般对电容器老练质量不会构成影响。

楼主:
、电路设计中常用词,主要是指电路输出波形中含有时间很短有规律或没有规律的脉冲而又对设计没有用处或产生其他影响,一般都要考虑去除毛刺。通常可以通过加某些元件(如电容滤波)或者改变电路设计实现消除毛刺。
  详细:
  信号在FPGA器件内部通过连线和逻辑单元时,都有一定的延时。延时的大小与连线的长短和逻辑单元的数目有关,同时还受器件的制造工艺、工作电压、温度等条件的影响。信号的高低电平转换也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由于存在这两方面因素,多路信号的电平值发生变化时,在信号变化的瞬间,组合逻辑的输出有先后顺序,并不是同时变化,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尖峰信号,这些尖峰信号称为"毛刺"。如果一个组合逻辑电路中有"毛刺"出现,就说明该电路存在"冒险"。(与分立元件不同,由于PLD内部不存在寄生电容电感,这些毛刺将被完整的保留并向下一级传递,因此毛刺现象赑LD、FPGA设计中尤为突出)
  图6.21给出了一个逻辑冒险的例子,从图6.22的仿真波形可以看出,"A、B、C、D"四个输入信号经过布线延时以后,高低电平变换不是同时发生的,这导致输出信号"OUT"出现了毛刺。(我们无法保证所有连线的长度一致,所以即使四个输入信号在输入端同时变化,但经过PLD内部的走线,到达或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毛刺必然产生)。可以概括的讲,只要输入信号同时变化,(经过内部走线)组合逻辑必将产生毛刺。 将它们的输出直接连接到时钟输入端、清零或置位端口的设计方法是错误的,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必须检查设计中所有时钟、清零和置位等对毛刺敏感的输入端口,确保输入不会含有任何毛刺

图6.21 存在逻辑冒险的电路示例
  图6.22 图6.21所示电路的仿真波形

冒险往往会影响到逻辑电路的稳定性。时钟端口、清零和置位端口对毛刺信号十分敏感,任何一点毛刺都可能会使系统出错,因此判断逻辑电路中是否存在冒险以及如何避免冒险是设计人员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判断一个逻辑电路在某些输入信号发生变化时是否会产生冒险,首先要判断信号是否会同时变化,然后判断在信号同时变化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冒险,这可以通过逻辑函数的卡诺图或逻辑函数表达式来进行判断。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有关脉冲与数字电路方面的书籍和**。
  如何处理毛刺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设计,破坏毛刺产生的条件,来减少毛刺的发生。例如,在数字电路设计中,常常采用格雷码计数器取代普通的二进制计数器,这是因为格雷码计数器的输出每次只有一位跳变,消除了竞争冒险的发生条件,避免了毛刺的产生。
  毛刺并不是对所有的输入都有危害,例如D触发器的D输入端,只要毛刺不出现在时钟的上升沿并且满足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就不会对系统造成危害,我们可以说D触发器的D输入端对毛刺不敏感。 根据这个特性,我们应当在系统中尽可能采用同步电路,这是因为同步电路信号的变化都发生在时钟沿,只要毛刺不出现在时钟的沿口并且不满足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就不会对系统造成危害。 (由于毛刺很短,多为几纳秒,基本上都不可能满足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以上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毛刺,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毛刺,有时,我们必须手工修改电路来去除毛刺。我们通常使用"采样"的方法。 一般说来,冒险出现在信号发生电平转换的时刻,也就是说在输出信号的建立时间内会发生冒险,而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是不会有毛刺信号出现的。如果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对其进行"采样",就可以消除毛刺信号的影响。
  有两种基本的采样方法:一种方法是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用一定宽度的高电平脉冲与输出信号做逻辑"与"运算,由此获取输出信号的电平值。图6.23说明了这种方法,采样脉冲信号从输入引脚"SAMPLE"引入。从图6.24的仿真波形上可以看出,毛刺信号出现在"TEST"引脚上,而"OUT"引脚

上的毛刺已被消除了.
  图6.23 消除毛刺信号的方法之一
  图6.24 图6.23所示电路的仿真波形

上述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必须人为的保证sample信号必须在合适的时间中产生,另一种更常见的方法是利用D触发器的D输入端对毛刺信号不敏感的特点,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用触发器读取组合逻辑的输出信号,这种方法类似于将异步电路转化为同步电路。 图6.25给出了这种方法的示范电路,图6.26是仿真波形。

图6.25 消除毛刺信号方法之二
  图6.26 图6.25所示电路的仿真波形

在仿真时,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在FPGA器件对外输出引脚上有输出毛刺,但由于毛刺很短,加上PCB本身的寄生参数,大多数情况下,毛刺通过PCB走线,基本可以自然被虑除,不用再外加阻容滤波。

网友A:
DSP(2812)QQ学习交流群——120927726,大家共同学习进步。欢迎大家加入,最好是研究生或是工作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