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级终端检测板子的vivi时,显示乱码,有图

楼主(2010-11-30):
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串口是usb转串口,驱动是以前装的,设别管理器端口哪里显示的是(Xiaochen-V1.0 COM6),我给板子上电的时候就出现乱码,像下面图片,这个qq2440板子是实验室用过的,是不是可能别人把flash里的程序给弄没了,或者是怎么回事啊,求高人解答,可能是我的usb转串口有问题吗?我的波特率是按照说明说设置的115200,,不知道原因

网友A:
usb转串口很容易出问题,能换了试下最好,检查超级终端的设置。还有超级终端一般不支持中文的 中文显示乱码

楼主:
2# **gcn 问一下,可不可能是别人把里面的uboot给擦出或者是给换成别的了,这是一个旧板子

网友A:
那你就重新烧写一次boot: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