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配对问题

楼主(2010-11-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差别不算大。
正确设计的电路,必定已经采取措施,使得放大倍数有一定差异的管子接到电路中都可以正常工作。不正确设计的电路,那就难说了。

网友B:
另外,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未必正确,只能做参考。

网友C:
楼上,推挽电路中的三极管可不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线性放大电路就不是。

网友D: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有分档的,同一批的放大倍数是相近的——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比如偶最近测量了一批C1815 Y,放大倍数在150~190之间;而一堆C1815 GR ,放大倍数在250~300之间

所以LZ你要先看下你的s8050和s8550标注的尾号是否一致

网友C:
楼上
开关电路中的推挽电路中三极管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而不是“推挽电路中三极管主要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那线性中的推挽电路中三极管也主要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吗?

网友A:
要是开关工作,根本没有必要配对。谁见过开关电源里面管子要求配对的?
要配对,必是线性工作。楼主这些天也一直是在搞音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