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阻滤波

楼主(2010-11-30):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搞个无源的嘛,嘿嘿

楼主:
还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B:
当然有其它方式,很多。

楼主:
请教DX还有哪些其他的方式?得是模拟的。

网友B:
5楼:
阻带宽要求比较宽,可以用一个高通和一个低通级联,当然最好中间加上缓冲。例如300Hz高通和3500Hz低通级联,便是300~3500Hz带通。反过来,300Hz低通与3500Hz高通级联,便是300~3500Hz带阻。
频率比较高时,往往可以使用LC谐振方式构成带通或带阻滤波器,例如收音机电视机就常用这种方法。
要求阻带宽非常窄时,甚至可以用石英晶体构成带通或带阻滤波器。

别把带阻滤波器看成另一类,构成带通的方法同样可以构成带阻。

楼主:
据电路理论,级联后传递矩阵相乘,300Hz低通与3500Hz高通级联就变成全不通了。不过将两者并联可以实现带阻。可是不知道实际应用中究竟是怎样设计带阻滤波器的,我查了相关资料,几乎都是应用的双T网络,其它的都是使用的数字滤波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实用的带阻滤波方式?要实用化的。

网友B:
7楼:
是我说得不清楚。
“300Hz低通与3500Hz高通级联”中“300Hz低通”并不是300Hz以上为零,而是300Hz以上增益下降到某个设计要求的值。3500Hz高通的意思也是一样。

简单些,你要的阻带宽度是多少?带外衰减多少?

楼主: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说的没错。
我只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带阻滤波器,一种可以被广泛采用的滤波形式,唯一的要求就是通用化。如今就是想了解一下,在带阻滤波方面有没有像开关电源那样有些常用的参考模板或者说拓扑结构什么的。我所了解的模拟的实用化的参考拓扑好像就只有双T网络。

网友B:
不能吧?
有源带阻滤波器是相当成熟的技术。
看看这本书的目录。

楼主:
请问这是哪本书啊,我想研究一下

楼主:
如果能用带通滤波器来直接设计带阻滤波器的话,会有应用前景吗?

网友B:
此书名《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没有,我记不清了。若是没有,可以到爱问网上搜搜。
类似的书相当多。

“如果能用带通滤波器来直接设计带阻滤波器的话,会有应用前景吗?”
既然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应用前景如何,你自己判断吧。

楼主: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设计滤波器,和“拓扑结构”关系不大。只是先得给传递函数定个“准则”,如通阻带内平滑的或容许适当的波动存在而过度尽量陡的。有了这些“准则”就可设计出不同的滤波器来,而这些不同类型的滤波器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拓扑结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可以现实存在的滤波器之传递函数都是有理函数。如果要求同样的阶数,按部分分式展开具有相同的形式——对应于相同的电路拓扑。那这些不同类型的滤波器差异在那里呢?零点和极点——即有理函数分子和分母多项式的根。不同类型的滤波器会对应于一组相应类型的多项式,这些多项式就是设计滤波器的切入点。当然,如果嫌这些多项式烦,可以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