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0-11-30):
有个问题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很久之前就看到很大设备上面有USB接口,开始只是觉得是备份资料到PC里面去,
前不久看到还是烧写程序,只需要一个U盘,厂家发给需要改动的文件,发给你,然后,你把U盘清空,把他们发过来的文件,发到U盘。U盘跟设备联机就可以实现烧写了,但是为什么不是BIN或者HEX格式的文件,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若我要自己做个需要把硬件,加什么,软件需要添加什么,说明一般都是用的8位的51系列MCU,呵呵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但是我不知道期待各位老师,能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你要弄清楚是刷程序还是更改表格参数

网友B:
现在很多MCU支持U盘升级
mcu上电,先运行内部的ISP程序,如果检测有U盘连接且有升级程序,则写入新的用户程序,如果没有,则运行用户代码程序

楼主:
谢谢LS2位,
回答3L 是重新烧写程序,不过可以更改表格,
请问4L:为什么厂家发过来的文件不是BIN或者HEX文件呢?而是别的格式文件,这个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C:
文件扩展名只是一个封装、标识而已,在不与其它功能冲突的前提下,随便命名一个扩展名都可以
但是需要注意,文件内的格式可能大都还是bin的,呵呵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不定就是hex或者bin穿了个马甲而已:D

网友E:
我见过有些仪表类就有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norflash的自编程 把U盘的BIN读出来 再编程到自己的norflash去

楼主:
呵呵!谢谢,长见识了!

楼主:
对了,这个是应该不是MCU只能能执行的BIN文件吧!若是直接直接行的文件,应该第一的字节为:02
我打开了几个都不是的!

网友F:
U盘里面是做过加密的HEX文件,MCU里面有BOOTLOADER程序,从U盘里面读到加密过HEX文件后,BOOTLOADER程序会做反向解密得到真正的HEX文件并利用MCU的FLASH自擦写方式烧到MCU应用程序空间去。

网友F:
MCU能自动识别U盘并DOWN文件到CHIP中,这样的芯片我还没接触过,从道理上讲,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把BOOTLOADER做成固定的ISP电路,但加密解密的算法肯定也就是固定的了,这样只要被人**了芯片厂家的加密算法,这个HEX文件就被公开了。

楼主:
呵呵!谢谢!
对了,问个题外话题,
用8BIT做个汉字和英文输入,这个难度怎么样,主要要考虑哪些东西,这个没有做个,我发现现在很多设别都有这个功能,之前只能看到能输数字功能。

网友F:
呵呵!谢谢!
对了,问个题外话题,
用8BIT做个汉字和英文输入,这个难度怎么样,主要要考虑哪些东西,这个没有做个,我发现现在很多设别都有这个功能,之前只能看到能输数字功能。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字库的问题。
单纯这个功能的话,基本没什么难度,按照字库编码输入即可。

楼主:
继续话题,通过上面几位热心的朋友解答,让我了解了许多,也学习很多,今天去买了台电控过来看了下,如此复杂的系统都没有用到ARM就是8BIT的MCU(有几个)+好几个PLD和CPLD+16BITDSP(也有几块),当然还有些SRAM EEPROM组成的,看来我还是夯实基础先,呵呵!继续学这个这些东西,不懂的多跟大家分享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