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件电路设计时如何选择合适的芯片?

楼主(2010-11-30):
芯片品牌、型号浩如烟海,在硬件电路设计时如何选择合适的芯片?
比如设计一个超声波测距电路,其中使用的芯片应该用哪个公司的?具体哪个型号呢?
这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或者设计一个声控玩具车电路,如何选择芯片?请各位工程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无法简单几句话能讲清楚,原则是在适用的前提下追求成本,成本则是多方面的,包括器件本身的采购价以及设计、生产等相关因素,经验以及对技术本身的理解、掌握程度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楼主:
比如我看到一个数字电子称的小项目中ADC模数转换器采用了CC7107,那么问题是如果是我设计电路的话,CC7107见没见过,听没听过,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如何才能选到具体的这个芯片呢?迷惑中

网友B:
要是7107这个型号已经知道,那很简单,上网一搜即可。查芯片的datasheet的网站很多,比较好的如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难处并不在楼主所说的问题上,楼主所说实在是硬件设计中最简单的事情。2楼chunyang所说那才是困难的。不过也没有好办法,只能慢慢体会,做项目做得多了就明白chunyang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C:
芯片选型一定要慎重,多看看相关指标,有些问题只有使用久了才能找到设计中的问题!

网友A:
平时要注意大量阅读器件资料、技术**等,对行业要有深刻、广阔的理解,这样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再加上前面我所说的,自然选型就不是问题,说白了,这些都是知识的积累。

楼主:
平时要注意大量阅读器件资料、技术**等,对行业要有深刻、广阔的理解,这样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再加上前面我所说的,自然选型就不是问题,说白了,这些都是知识的积累。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很受益,谢谢指教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是解剖,把同行业的过一遍,就迅速了解**不离十了,不过最根本还是chunyang的教诲:lol

网友E:
比如复位IC,也有一堆厂家和型号,不仅要考虑输入电源、阈值电压、是否有看门狗等,还要考虑厂家的报价,供货周期等。在此问下:什么复位IC比较常用?

网友:
“什么复位IC比较常用?”
max706

楼主:
“什么复位IC比较常用?”
max706
引用 网友F:

这的回答就应该是经验只谈了吧,项目做多了,资料看多了才有这样的答案,是吧

网友A:
最常用的芯片只能通过生产厂的出货量统计来得到,自己的感觉是不靠谱的。

网友G:
这个基本上要靠经验

网友H:
如你上面提到的超声波选芯片:
1、先考虑要不要带LCD驱动的?
2、因为计算及产生40KHZ的超声波,所以要选双时钟芯片?
3、因为要做温度补偿,是否要A/D或充放电完成测温?
4、功能I/O估计要多少?有无其他特别要求?
5、芯片空间要多少?
6、找芯片公司对比要求条件,对比选择?
7、最后我是用2块多的芯片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