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32的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从10元到60元

楼主(2010-11-30):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公司的液晶显示屏价格,12832的,10元到60元,各位有在量产时使用的,说说价格,谢谢。

另外,这种液晶屏 寿命如何,使用5年没问题吧。

网友A:
屏的种类、材料、设计、生产工艺等差别很大,价格自然也会差别明显,太便宜的千万不要用。

网友B:
太便宜的一般是那种类似手机的屏,没有PCB板,没有背光。

贵点的是那种模块。
模块的工作温度会影响到价格
价格与使用的普及程度有关,比如购买一个240X128的LCD模块,花了200,现在有的彩色的也没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