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3定时时间计算求教!

楼主(2010-11-30):
第一次用MSP430,这是定时器BT初始化程序:
   /* basic timer init 2ms interrupt */
  FLL_CTL0 |= XCAP18PF;                 // Set load cap for 32k xtal
  BTCTL = BTSSEL + BT_fCLK2_DIV256;     // SMCLK/256
  IE2 |= BTIE;                          // Enable BT interrupt
  _BIS_SR(GI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我想得到1ms的定时中断,请问该如何设置?晶振使用的32.768khz,直接接在XIN-XOUT引脚上的

网友A:
这个对我来说不太懂,帮你把问题顶上去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头文件里有定义好的BT定时,你看下

网友C:
头文件中1s都给定义好了,你复制过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