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流互感器—类似于双输出的变压器

楼主(2010-11-30):
(无正文)

网友A:
按要求定制即可。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将怎么使用这样的电流互感器。
依我看,不能这样用。

楼主:
不知道价格会不会很高,如果不是普遍都用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双输出的变压器串联电阻试验过了,原理上能用

网友B:
5楼:
那么你是用电压互感器(你那个双输出的变压器)试验的。能够推广到电流互感器上去?

网友B:
最好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
定做了又不能工作,那是真正的价格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是,中间带接地点的变压器和中间不带接地点的变压器有何区别?

网友A:
如果匝数相同,中间带抽头并接地的话,其电压输出只是不带抽头的一半,但正负对称,这就是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不带接地点的变压器提供±5v的电源,跟采用带接地点的变压器提供±5v的电源,有何区别?7805和7905正常接地

网友B:
怎么又谈到整流电路上去了?
采用不带接地点的变压器提供±5v的电源,只能使用半波整流电路。若正负电源输出电流不等,则变压器次级有直流成份,变压器效率低(发热量大),对滤波电路的要求高。

越发感觉楼主所要的“像双输出的变压器一样的电流互感器”不能使用。

网友A:
关键看楼主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我还是先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试试看吧,先谢谢大家了,有问题我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