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3C44B0达人指点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楼主(2010-11-30):
我已经将EXTINT置为 EXTINT & 0xff0fffff | 0x00200000,
但是外部中断5仍然为低电平中断,我已经在中断中读了寄存器值,确实相应位置1了,但触发方式没有变化,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急需啊~!!

网友A:
是在IO 配置时,对G脚设为外部中断,同时就将EXTINT中的EXTINT5置为01X的吗

楼主:
是的 但是依然是低电平。。一直在中断。。而不是下降沿。你有QQ么。。方便请教

网友B:
EXTINT只是清外部中断的,要配置是电平触发还是沿触发,要配置另外两个寄存器的,
EXTMODE:判断是电平触发外部中断还是沿触发外部中断
EXTPOLAR:判断是高电平(上升沿)还是低电平(下降沿)触发~~
好好看下芯片资料喔~~

楼主:
我用的是S3C44B0 楼上你在这说的啥 都没你说的寄存器 摆脱你不懂不要瞎说 误导新人的家伙。

网友C(2012-03-15):
回复 网友B:
除了外部中断4-7,其他的只要配置对应的EXTINT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