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于i2s

楼主(2010-11-30):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要求:1)BCLK frequency = 3.072MHz
                           2)LRCK frequency = 48KHz
                        3)Generating four channels IIS data then all data is   sent  according to IIS protocol
                       4)The data of every channel is configurable

看了几天了,不是太明白,求高手点拨下。我现在理解的端口情况应该是这样,输入是blck和lrck,输出是sd1,sd2,sd3,sd4.但我特别疑惑的是这个可配置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我自己顶下,等高手出现。。。

网友A:
看看I2C时钟芯片你就明白啥叫配置了。

网友B:
sent...显然是让你做一个I2S输出接口。
那俩时钟都是你FPGA给出去的。
configurable是啥意思,问一问给你提出这4点要求的人。

网友C:
前面二点是IIS的,后二天是你客户提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