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打印菲林纸

楼主(2010-11-30):
请问我从DXP画好PCB后,自己没有打印机,是去一般的打印处就肯帮我把文件打印到菲林纸吗?还是去什么地方打印?

网友A:
你的文件格式人家打不开的吧。

网友B:
通常没有必要打印的,要打印可以先在你的PC上选择打印到文件,再将该文件拿去有打印机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免2楼所说的情况发生。

网友C(2011-10-17):
什么是菲林纸。。。。

网友D:
有些帮,有些不帮.多试几家咯.
另外,院校外面的打印店,特别是学生开的,好说得多.

网友E:
LZ  可以打印的  你先用装个虚拟打印机  然后把你的PCB转换成PDF   注意比例
打印的时候  不要把菲林纸放反了

网友F:
6楼 正解

通常要装个虚拟光驱 比如Adobe Acrobat 附带的那个 或者是PDF factory之类的
然后用那些软件把你的电路图转换成PDF格式的文件 其他的就和正常的打印文档没有区别了
菲林好像是有正反面的 有一面有涂层,打印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G:
菲林纸不是胶片吗?
打印那里怎么会有?只有PCB加工厂才用。
你是要转成gerber后打印出来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