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光耦隔离问题

楼主(2010-11-30):
请问,附件中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当CTL_FAN为高电平,J7的PIN1会有近12V的电压吗?

网友A:
这要看“FAN” 的阻抗。

网友B:
Q3的基极要加一个偏置电阻,否则光耦未导通时Q3会有轻微漏电流,FAN的阻抗较高的话会有明显的电压。

网友C:
R28 = 20k
是不是太大了。既然是FAN,应该电流不会小。三极管基极才0.5mA的电流,能驱动多大的IC呀。

而且是风扇,有感性吧,适当加个续流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