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采集50V和120A的电压电流信号?

楼主(2010-11-30):
电池电压50V,电流120A,现使用STM32F103的AD采集电压和电流信号,信号调理电路如何设计,电流采集打算使用ACS758KCB电流传感器,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如何考虑与AD信号匹配呢!
电压检测,打算使用电阻分压,实际设计时具体要考虑哪些,请各位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哦,呵呵

网友A:
阻抗匹配和输出增益控制,电压如果用电阻分压的话要注意限幅保护

楼主:
应该要注意控制器的IO的电压范围

网友B:
acs758可以用3.3V供电,和STM是兼容的

楼主:
ls说的很对。谢谢指导。
可以3.3V或者5V供电,我计算了我要测得电流是120A,经过电流传感器acs758输出的电压最大是4.8V,
stm32的端口可以耐5V电压,可以直接送入stm32的ad口吗?

网友C:
电压用电阻分压, 电流用分流器,然后用硬件电路调整好送入单片机。
一定用硬件处理好信号调理。
否则,调试的时候会:硬件不出手,软件急得像条狗!

楼主:
stm32的Vref接3.3v,把输入的电压模拟量最大电压值调整到3.3v
这样应该行了吧

楼主:
一般分压电阻的大小选择多大,一个几百K,一个十几欧姆吗

网友C:
你可以试以下

楼主:
如图分压检测电路
电池电压U=36~40V,Vad最大为3.3V。若R2=10K,根据U*R2/(R1+R2)=Vad,
算出R1=121.2K。一般电阻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直接分压的电压送入STM32的AD口需要什么保护吗!
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C:
试验的时候这样就可以了。
实验完了就可以考虑电阻选择和保护了

楼主:
理论上可以符合要求,实际还要注意哪些,要做成产品就要注意稳定性,安全

网友D:
电流那么大,请问楼主这些电阻需要多大功率才行啊?

楼主:
常用的电阻就可以的了,1/4w就行了,当分压电阻总之上百K时,电流很小的

网友E(2014-03-22):
电阻分压,精度是不是不能够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