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SPI的DMA发送成功接收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0-11-30):
NUC120的SPI之PDMA发送一块64个字节从机(DSP的多缓冲串口构建的8位SPI接口)接收全部正确,但主机接收不到一个字节的数据。DMA接收中断或查询方式都不成功,但发送中断或查询方式都很成功,不解,难道是DSP的SPI接口的问题?

网友A:
俺也不知道!好像新唐有写好的驱动

网友B:
是不是PDMA的配置不对。

我有试过SPI的PDMA功能,没有使用官方的库, 刚开始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后来发现是PDMA配置问题。

楼主:
晕!老眼浑花看不错了,原厂配置的是SPI2,俺移植时漏掉了接收,晕!现在好了,还是DMA爽歪歪,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不错,收发可以同时DMA,它在读写SPI块设备应用中肯定不错。可惜I2C无DMA功能

网友B:
问一下HOTPOWER, 你做的SPI+DMA, 每一个字节中间的SPICLK有没有延时?

我做出来的有几个时钟的延时, 在SPI的控制寄存器中已经关闭了延时功能,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本身就是如此

楼主:
我用的是和DSP的SPI从机接口,速率不高,约220KB/S。

网友C:
大叔就是牛,学习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