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34063 tl431 lm2575 电源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7805 34063 tl431 lm2575 什么区别的,使用时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7805       是三端线性稳压器
34063     是低成本DC/DC转换器
tl431       是精密电压基准
lm2575    是高效开关稳压集成电路

使用时该如何选择呢?  按具体电路要求和需要选择。

网友B:
呵呵 楼上正解

网友C:
lm2575 只能应用 BUCK 拓扑, 而 34063 可以多种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