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LD137D资料

楼主(2010-11-30):
本司用BLD137为主要导通管来制作光管的电子整流器,但老是烧整流桥前面的保险电阻和二极管。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这种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渔技07:  搜索时关键词做点加减发,会有意外惊喜(tmd "法 会"违禁了,死马东东,呸)

问题:
   BLD137D资料

1. 问题看似简单, 关键词BLD137D 很规则, 按常规去掉尾缀D较容易搜, 放狗一搜, 信息很散乱.

2. 扔出第一个法宝:BLD137” + PDF “, 情况并不佳, 所谓的Datasheet pdf 名不符实

3. 动用第二个法宝, 做点加法, BLD 系列“, 苗头来了

4. 乘胜追击, 本案告破

网友A:
不过将公布俺的"渔翁随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