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34063 tl431 lm2575电源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压、效率、电流大小、输出纹波、输出精度。。。

网友B:
7805是线性稳压器,适于电流/压差不大的场合,34063和2575是开关电源芯片,适合较大电流或压差的场合,期中2575的性能更好,外围电路也简单,34063则很便宜。通常,开关电源的噪声会高于线性稳压器,对于特别敏感的电路,用线性稳压器比较容易取得更好的内部电磁环境。TL431不是电源芯片而是电压基准源,虽然有的电源设计中也有用到,但这种情况不多,在当前条件下这么做也没有性价比,电压基准有其专门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