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SOP8是否MICROCHIP公司的专利

楼主(2010-11-30):
  老鸟们好.

   1. 请问在MCU里面SOP8是不是只是MICROCHIP公司的专利,所有MCU公司是不是都不会在自己的芯片规格书里面说明SOP8封装的?

   2.  SOP8封装是不是实际就是SOP16封装的缩小版本。对应SOP16封装的5、6、7、8、9、10、11、12脚的呢?

  上面的两点是不是都是实情来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第一条 不知道,但MCU用SOP8封装的芯片有不少,如AVR系列的Tiny13、Tiny15等。

第二条 SOP是一种贴片封装国标标准,SOP8是8个脚的SOP封装,SOP16是16个脚的SOP封装,其他还有SOP14、SOP18、SOP20、SOP24、SOP28等等。

网友B:
8 位8 引脚器件受MICROCHIP的低引脚数专利(Low Pin Count Patent) 是MC的专利(SOP8是其中的一种封装吧)

crocontroller having an n-bit data bus width with less than n I/O pins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 ... 0&RS=PN/5847450
:)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tid=191445&goto=lastpost (9楼)

网友C:
SOP8满地的时候,微芯还没成立呢,这个专利保护的是8引脚的8位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