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t100 电路及器件

楼主(2010-11-30):
需要设计个测温电路要用pt100或1000测量温度范围-70℃~50℃  误差±1℃ 求器件及电路 望高手指点啊!跪谢!QQ:70985865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要用的 这个没办法了 就是好像不容易买到能测到-70℃的pt100呢。。

网友B:
质量差不多的就能测了,只要不是太烂的就行了,至于电路,有点难度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信号过来滤波,放大,AD采样。
你就没有其他要求了?

网友B:
建议用单片机进行非线性修正

网友D:
一个恒流源加上去  再测电压就行了啊

网友E:
最好用4线的,用16位或24位的AD,直接输入,不需要运放。我用的国产的8脚24位AD,相对测量,恒流源都不用,免调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计算过这个范围的电压变化范围么?计算下下动态范围就知道,不用运放调理,直接用24位的AD是严重浪费,即使在整个量程内,分辨率0.1度,需要8000个值,用16位的也足够了
这个范围才120度,加运放用8位的就够了,单片机自带10位,加上高精度电压基准,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