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恒流I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1):
不是431就是三极管。

楼主:
它的外围元件只有三个,两个电阻一个电容。用在DC24V。先谢过2楼。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近新出的LED恒流芯片,内置一个电流环,这种结构有好几个厂商都出了同类芯片。

楼主:
能否推荐几款同类的IC型号给我用。谢谢!

网友B(2012-07-21):
上个图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