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过来说说接地电阻和大地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1. 一般按照规范的要求,变压器中线和PE接地不超过4欧,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一般来说安全电压是36伏,低压侧220供电,按接地电阻4欧来说,那4×220/(4+x)=36伏  ,这样算出来大地电阻是20欧左右,这是不是说一般大地电阻在20欧以上?通常所说大地电阻很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对供电半径是什么要求,假设供电距离很短,如果设备漏电,是不是所带电压就大于36V了?
2.大地电阻到底是怎么分布的?一根高压电线,只有附近二十米左右才有跨步电压,远一些就没有了,这是不是说明大地电阻分布是不均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TT接地系统中,对接地电阻要求应该不高啊,反正离变压器比较远,大地电阻就很大了,设备的电压就会比较小啊
3. 设备如果接了大地的话,发生漏电时,其电流回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相线---设备外壳-----大地------变压器中线点?
如果大地无电阻,高压线漏电不就相当于短路了么?(这确实像个玩笑。。。)

  如果大地电阻无限大,就当作宇宙中的绝对真空好了,更不会产生跨步电压啊?
  跨步电压的产生,怎么看都是漏电点与发电站的接地点间的大地导通了,
这么看来大地的电阻相当的小啊,可是这又没法解释跨步电压的20米作用区。。。
我承认高中学电的时候就对“大地”这个东东很困惑,不知道怎么能正确认识它

网友A:
转本人两段旧文:

------------------------------------------------------------------------------
“大地是个什么玩意?”

大地是个湿乎乎的玩意儿....

就地表而言,地球几乎是个水球,至少绝大部分如此。所以为“良导体”。虽然如此,但要符合标准地良好接地,却是门学问。分析大地,基本已经不是电路的范畴,而是场的范畴。接地电阻被定义为:接地点到“远处”(理论上理解为无穷远)间的电阻。按工程技术标准,上限为4欧。

由于地质的不同,大地的阻抗差异性很大,所以为了达到同样的标准,不同地方的接地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当然,不同的设备其接地要求也有所不同(如电厂和通讯基站就完全不同),但基本的技术要求还是必须满足的。此外,通常系统具有一定的局域性(如电网或通信网络),因此可以在某个局域范围内考虑接地系统的问题。

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明白的,那就是:地是提供(全局性)参考电位和(突发性)泄流的。如果长时间利用大地导流,不仅对人有危险而且对接地系统(地桩)也是非常有害的。

------------------------------------------------------------------------------------------------------------------

关于“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的另一定义定义是:向接地系统(如地桩或地网)注入电流I,致使接地系统的电位抬高U,则接地电阻为U/I。这里涉及到一个参考零位,定义为远处的地电位。这样,两个定义是等价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接地点到“无穷远处”的电阻是个有限值?如果学过点数学中的“级数”就不奇怪了,同样是无限项相加,但其总和是有限的。前面说过了,研究接地电阻,基本已不是一个电路问题,而是个场的问题。如果知道整个地质特性,原则上就可以算出相应的接地电阻,理论计算也是这样做的。但实际应用起来不太现实,因此有一套实际测量接地电阻的具体方法。

另外要说明的是,接地电阻实际上是接地阻抗。由于通常考虑的是工频接地(如电力系统),因此忽略了电抗部分。如果是考虑避雷或高频接地,还得考虑接地阻抗而非仅仅是接地电阻。

楼主:
网友的问题

1。大地的电阻是多少?平常我们所说的几欧电阻是指整个大地的电阻还是某地至另一某地的电阻??大地的电阻比较小,假设为4欧,那么在20M以外电位怎么会是近于零吗?
2。电线接地20M外电位近于零,那么我们的故障接地电流是如何流回电源。从而使保护动作的呢?这个问题我老是搞不懂啊,越详细越好,可以加分!!!
3。在跨步电压触电中,两只脚叉开的距离也就那么一点,人的电阻也远大于大地的电阻,大部分电流应该从大地流过而不从人的一支脚到另一支脚啊????
4。再重复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与地绝缘,一支手与火线相连,一支脚与一棵长达60万公里的电线相连(注意!!!这棵线是悬空的,不与任何导体相连,假设电阻很小很小,我们忽略不记)这时人体会有电流通过吗??

楼主:
看来很多人对大地认识不清楚啊

网友B:
. 一般按照规范的要求,变压器中线和PE接地不超过4欧,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一般来说安全电压是36伏,低压侧220供电,按接地电阻4欧来说,那4×220/(4+x)=36伏  ,这样算出来大地电阻是20欧左右,这是不是说一般大地电阻在20欧以上?通常所说大地电阻很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对供电半径是什么要求,假设供电距离很短,如果设备漏电,是不是所带电压就大于36V了?
安全电压与你的220V没有相关连分析的.
只是根据人特性(36V以下触电感觉很小,也电不死----非特殊条件下).来定的.
所以你把36V代入这里是完全错误的.
大地多少欧????这个问题....老实说学了这么久,还没有从哪里得知大地电阻是多少.希望有人可以去研究......
2.大地电阻到底是怎么分布的?一根高压电线,只有附近二十米左右才有跨步电压,远一些就没有了,这是不是说明大地电阻分布是不均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TT接地系统中,对接地电阻要求应该不高啊,反正离变压器比较远,大地电阻就很大了,设备的电压就会比较小啊
这个问题也有钻牛角尖的苗头:
当一个导电(或非绝缘体)一点触电(前提是,有电流回路时), 这一电位点会向任何一个低于该点电位的点间产生电流.
因为大地有水份,也会导电.而在电站方有接地回路,所以当高压线掉地上时,接地点就会向四周形成电流.又因在地的成分原因,阻抗都不会小.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不同的电位------这就形成了跨步电压.
"只有附近二十米左右才有跨步电压,远一些就没有了" 这个我当时的教材和老师都没有说明.也无从知道"二十米"是否正确, 我只知道要远离.-----------可能是因为二十米就能把你的"高压"降得差不多了.二十米外的跨步电压很小,电不到人了吧.--------但这个说法是对对110KV的吗?  如果是更高的高压呢?二十米还安全吗?下雨呢?水浸呢?
3. 设备如果接了大地的话,发生漏电时,其电流回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相线---设备外壳-----大地------变压器中线点?
一般变电站(110KV变220VAC)都会中线接地.变电站传送到用户处的方式有:A三线三相制--没有中线.B四线三相制,三条相线+中线.   高备接了大地.漏电回路是:  L----设备----外壳-----大地-------电站中线-----变压器线圈------L.
2楼的:
3。在跨步电压触电中,两只脚叉开的距离也就那么一点,人的电阻也远大于大地的电阻,大部分电流应该从大地流过而不从人的一支脚到另一支脚啊????
人的电阻远大于电阻????先不说这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是否会触电吧.
设两脚叉开.假设两脚间的电压是100V-------->不管地的电阻是多少或多大.这100V已经加在你的两脚间.
经人体的电流=100V/人体电阻       当电流大于人能承受的电流时.就是已经触电了------不要忘了,人体安全电压是36V.
4.。再重复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与地绝缘,一支手与火线相连,一支脚与一棵长达60万公里的电线相连(注意!!!这棵线是悬空的,不与任何导体相连,假设电阻很小很小,我们忽略不记)这时人体会有电流通过吗??
人体是否有电流与电线是否是60W公里,还是1cm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这只手与这只脚间会有多高的电压?这个回路中又有多大的电流.
电流够大了,就触电.
电压够大了,比人体电阻后,也有电流.也会触电.
但如果电压和电流都不够大.就不会触电.

网友C:
这是“场”的问题(电流场),已经不是“路”的问题了。
要想了解“场”的问题,最好找HWM。

网友D:
俺沒看懂教授的,嘿嘿,太高深了喲

网友E:
但是接地电阻实际上怎么测量的呢?
向接地系统(如地桩或地网)注入电流I,致使接地系统的电位抬高U,则接地电阻为U/I。这里涉及到一个参考零位,定义为远处的地电位。
怎么注入电流比较合适?

网友F:
求 hwm 指点下 为什么电阻是 [ρ/(4 п r^2)] Δr   而不是 [ρ/(2 п r^2)] Δr    :handshake

网友F:
从二姨家收益良多,正想把学到的知识点整理成chm 发上来呢,等过年有时间了 就干。

网友G:
慢慢理解!

网友H:
高压线掉地上,其电流分布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以落地点为中心放射状的图案。越靠近中心的地方,其电流密度就越大,因此越靠近落地点的地方,跨步电压就越大。跨步电压 = 地电流 * 跨步电阻。如果地电流很大的话,跨步电压也会很高,虽然人的电阻较大,但在跨步电压足够高的情况下,还是会触电,触电电流 = 跨步电压/人体电阻。

另外,对于高压交流电来说,人体即便是单手接触,另外一端悬空,也是会触电的,因为人体本身就可以看做一个电容的极板,接到交流电上去后就会不停地充放电,从而触电。因此高压交流电作业时,要穿屏蔽服,让电流仅在屏蔽服表面流过,而不流到人体内。这好比冬天天气干燥时,人体身上带静电,触摸金属物体时会放电一样。

网友I:
说实话,我看了半天,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J(2011-01-05):
如果地面10厘米以下土壤开始见湿
如果两根铜棒相隔1米,插入土地30厘米,两根铜棒之间电阻有多大?
如果两根铜棒相隔2米,4米,6米,8米,10米。。。,两根铜棒之间电阻随距离成正比吗?

网友K:
求 hwm 指点下 为什么电阻是 [ρ/(4 п r^2)] Δr   而不是 [ρ/(2 п r^2)] Δr    :handshake
引用 网友F:

4 п r^2针对球面,是个立体概念

网友L(2011-04-07):
也只能慢慢理解了

楼主:
传个**  大家看看这**说得有毛病没?我看路灯配电中,有些用TN-S接地系统的,在每个路灯打一根接地角钢,有用吗?每个路灯距离这么远,最后接地电阻能达到4欧以下?

网友M(2016-09-19):
   对这个解释的很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