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络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有没有人知道下面这两个隔离变压器的区别,Pluse公司的H5012与H5014,它们的具体应用是怎样的呢?

网友A:
用于不同场合:看你的网口是否有PoE----前者用于PoE,后者非PoE

你确定是两种网络变压器的?

两者都是左边接PHY

右边有所区别.
前者CMT1接PoE电源

后者CMT接电容电阻等到外壳(是否是地就看你的设计了)

注:前者的CMT也得接个电容后再接电阻等到外壳(or地)
-----所接电阻电容的作用只知一二,连叫什么名都不知,不好意思,只有这样表达了.

楼主:
找到相关的应用电路了,感觉两种接法都相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期待高手解答!
H5012的接法与H5007相同

H5014的接法与H5004相同

网友A:
已提示:前者是专为PoE设计的,并兼容非PoE
----注:两者线圈个数不一样,而且这东西是全手工绕的,成本不同.

在PoE使用时:EFI Capicitor是在上面.电阻在下面.

你可以分别分析一下:
CMT脚都加个直流时,两者有何区别.
----这也是最大区别.

网友A:
后一种网络变压器不可以用于PoE网口中.

想了想还是直接给分析吧:

PoE:
POE (Power Over Ethernet)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如IP电话机、无线局域网接入点AP、网络摄像机等)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POE技术能在确保现有结构化布线安全的同时保证现有网络的正常运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这个PoE供电就是加在1,2/3,6这两对变压器的CMT上的.通过1,2和3,6上共模传送出去.
PoE提供的电压是50VDC左右.要求在设备端得到37V左右的电压.
旧标准是提供15W功率,前些年出了新标准是30W-------能给很多种设备提供足够的功率了吧....

回正题:
分别分析下两种网络变压加入PoE电压时结果如何:
首先,为了简化分析,下面直接在1,2的CMT和3,6的CMT上接入50VDC,并不考虑75ohm和EFI电容的结构.

先说后一种网络变压器:
当负载端PD设备 (PD设备就是受电设备),接入时,CMT端就有电流流入网络变压器的耦合变压器中心抽头(后面将不再提"网络变压器",只说其内部耦合变压器or共模变压器).电流在这将一分为二:
A,向上;
B,向下;
问题就来了:
A,TCT---TD1+间将产生感应一个电流(1:1)的电流,想想吧它将会在VDD(一般是2.5V)和差分的+端形成一个多么不稳定的因素
B,同上.
----------简单点说就是:过高的共模.
注:PHY端一般是TCT接2.5V,差分直接接PHY.不会有任何其它元件 (TCT2.5V的电容不算在内)

前者就不会有上面的现象.

可能是LZ没有接触过PoE的电路吧.

楼主:
还真没有接触过PoE的电路。
现在做的项目里面,各个模块用Gigabit Ethernet进行通信,关于电气接口部分还不了解。非常感谢lai832大侠的细心解答。
再弱弱的问一下,lai823大侠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吗?如果有能发一份到我邮箱里吗?(formalei@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B:
这是根据EMC来的,多看看EMC方面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A:
还真没有接触过PoE的电路。
现在做的项目里面,各个模块用Gigabit Ethernet进行通信,关于电气接口部分还不了解。非常感谢lai832大侠的细心解答。
再弱弱的问一下,lai823大侠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吗?如果有能发一份 ...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只是看过PoE的电路.
为什么要这样,并不一定要资料.
要多看,多想.
多查
多想
再多问.

网友A:
对了,你可以在网上搜:
LTC4259ACGW-1
的DATASHEET就有电路参考了.
这芯片是POE的控制芯片

楼主:
再次感谢lai832大侠!
要多看,多想.
多查
多想
再多问.

网友C(2011-06-16):
碰到台显示器是这样供电的,9孔座接口。

网友D(2011-09-09):
EFI电容是什么?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