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难倒一帮人

楼主(2010-11-30):
用8位单片机,如何运算1*2*3*4...*100?

看了回帖,再看模拟笔算,感觉里离算出100!还远着呢。谁能贴出代码来瞧瞧,计算是一个问题,储存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大家都说单片机乘法运算慢,但到底有多慢呢?怎么计算?

网友A:
估计就难倒了楼主……学过任意一门编程语言的应该都做过这道习题吧:lol

楼主:
一刚开始我以为是很简单,但你想过没有,1*2*3*...*100的值有多大,单片机怎么运算,又怎么存储,确实是难倒我这个菜鸟。期待高手~
2# mohanwei

网友A:
编译器支持你就用long long
不支持你还可以用模拟笔算,可以参考一下以前写的帖子(论坛里不好找,可以搜索到百度“模拟笔算实现超大整数相乘”),只要你的内存足够和时间足够,做几千位的大_数_运_算都没问题。

楼主:
自己用VC6.0写了一段程序
#include<math.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a=1;
        unsigned char b,c=1;
        for(b=0;b<100;b++)
        {
                a=a*c;
                c++;
        }
        printf("a=%ld\n",a);
}
结果a=0;说明100!用unsigned long int根本无法储存,百度一下,找到100!=9332621544394415268169923885626670049071596826438162146859296389521759999322991560894146397615651828625369792082722375825118521091686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谁能用单片机算出来呢?

网友B:
呵呵
单片机不是拿来运算这些巨型数据的,要算就用计算机
你这好比叫现在的单车在天上飞

网友C:
模拟笔算,自己建一个数组来存储。

网友D:
LZ...你好坏 !

楼主:
这个问题用单片机来解决确实是有点不匹配,但是假设在单片机运算一个比较大的数,用unsigned int 无法储存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网友E: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啊
前面几个已经有人讲到了 采用模拟笔算的方式
不过真不知道此种问题在现实的MCU应用中哪个地方能用得到
楼主可以透露一下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很有可能这是个面试题之类的东东 呵呵

网友F:
用8位的MCU来计算这个,本来就是吃饱撑的慌,你有没有估计做这个运算需要多少时间!?

你能等得起这个时间吗!?

如果说int字长不够,想稍微扩展一下长度,例如扩展到48BIT长度等等,都是有办法,但扩展到眼都发直长度的地步就有点走向极端了。

网友G:
;P呵呵~~我直接把结果写得code里面
LZ如果需要,我读出来给你

楼主:
模拟笔算我看了,还没怎么看懂,这题目是我在QQ群里面看到的,无人能解,所以就来二姨家啦~
10# 原野之狼

网友H:
用一段汇编,100的阶乘结果大约为66个字节,计算100次乘法累加和,实际就是66字节乘一个字节,根本没想象的慢,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I:
用8位的MCU来计算这个,本来就是吃饱撑的慌,你有没有估计做这个运算需要多少时间!?

你能等得起这个时间吗!?

如果说int字长不够,想稍微扩展一下长度,例如扩展到48BIT长度等等,都是有办法,但扩展到眼都发直 ...
引用 网友F:

说的好,支持,用8位机俺做过实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算出来。

网友J:
这个就用人工模拟乘法运算呗。匠人姐姐的书里就有介绍,这要能模拟第一步,以下的不都一样?只是数越来越大吧。应该说这题难就难在他要求付出很多的无味的体力劳动才能做出吧?

网友K:
要考虑结果溢出的问题

网友L:
都是C惹的祸,怎么就没人想到汇编的乘法是怎么算的呢。这个也就是模拟笔算,不过是二进制乘法的笔算过程。只要寄存器够,时间够,别说100!,就是1000!都能算出来

网友H:
LS,1000的阶乘,结果是1067个字节的长度。。。
100的阶乘,用汇编真的很快的,没想象的慢。

网友M:
此贴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鉴定完毕。

网友G:
LZ应该去看看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里面 有专门 讲 多项式
如果LZ了解了 多项式的乘法
100的阶乘,那真是太小儿科了

网友N:
都知道是什么乘什么了,搞个结果出来就行了,

网友O:
我的智商真低,哈哈,高手能把用彙編語言的大概算法說出來嗎?我還想玩玩這個

网友P:
闲着没事 为了理论而理论

网友Q:
lz是想让单片机输出并显示吗

网友R:
e。。 确实我也不会

网友S:
先瞎扯一句,个人认为,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果问题没有问题,就不要否定问题。哈哈

条条达到同罗马,前面众多达人想法纷呈;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更快算出结果,如傅立叶变换的FFT实现才好玩。我想是否可以先将这些数进行质数分解,然后在做乘法运算。分解之后,虽然增加乘法次数,但将复杂度降低,对8位机实现的乘加次数可能有大幅减少。质数分解,至少可以的到2的幂系数2^(50+25+12+6+3+1)=2^97这个靠二进制移位可以得到结果的值。

期待有巧妙的算法让二姨家地震一下!

网友T:
用c语言做这种运算确实很麻烦,换一种语言就简单多了

网友U:
还确实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什么语言啊,那么轻松就能算出来~

网友V:
没意思,没意义,难道火星人也用。

MCU不面向应用,假打

网友W:
高深问题,菜鸟不理解。

网友X:
其实我觉得········分解为乘2和加法就可以了来就可以了 毕竟乘2这种事 对机器来说就是移位而已
偶数就不先不管了,先可以从99入手 99*97 可以看成 99*96+ 99, 96又是偶数 就又等同移位,那么后面的奇数都做此处理 感觉不是很难。
纯意淫········见笑

网友Y:
其实我觉得········分解为乘2和加法就可以了来就可以了 毕竟乘2这种事 对机器来说就是移位而已
偶数就不先不管了,先可以从99入手 99*97 可以看成 99*96+ 99, 96又是偶数 就又等同移位,那么后面的奇数都做 ...
引用 网友X:

按照你的方法,99*97= 99*194/2,即把99先左移再右移就可以了?

网友H:
36楼,不管是否偶数,都可以用移位加来计算乘法的,并且很简单的。

网友Z:
闲着也是闲着。。

        mov r7,#100
        mov r0,#71h
        mov r6,#66

        clr a
        mov r5,a
clrsum:
        mov @r0,a
        dec r0
        djnz r6,clrsum

        mov r6,#66
        mov r0,#71h
        mov @r0,#1
next:
        mov a,@r0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0,a
        clr a
        addc a,b
        mov r5,a
        dec r0
        djnz r6,next

        mov r0,#71h
        mov r6,#66
        mov r5,#0
        djnz r7,next
        end
结果
I:0x30  1B 30 96 4E C3 95 DC 24 - 06 95 28 D5 4B BD A4 0D
I:0x40  16 E9 66 EF 9A 70 EB 21 - B5 B2 94 3A 32 1C DF 10
I:0x50  39 17 45 57 0C CA 94 20 - C6 EC B3 B7 2E D2 EE 8B
I:0x60  02 EA 27 35 C6 1A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I:0x70  00 00
时间:0.099775秒     12T51@12M
百度结果:
1b30964ec395d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H:
LS,好,终于证明了,如果用更开的MCU,时间会更短

网友S:
teddeng的实干让我汗颜了.将他的算法,用C写一份给有兴趣的朋友。注意,该算法源自teddeng.
//该程序可扩展到任意255以内的阶乘

#define FACTORIAL_SIZE  100 //给定阶乘级数
#define PRODUCT_SIZE    73  //用以存储阶乘结果的存储区,按字节计算。阶乘最大可能有效位数为(1*1+2*2+3*4+4*8+5*16+6*32+7*(64-27)=580,字节数为73

unsigned char product[PRODUCT_SIZE];//_at_ (127-PRODUCT_SIZ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product16bit,rest16bit;

unsigned long hugerest;

//初始化乘积为1
    for(i=0;i<PRODUCT_SIZE;i++) product[i]=0;
    product[0]=1;

//乘加运算
    for(i=2;i<=FACTORIAL_SIZE;i++)
    {

//乘数因子循环
        b = product[0];

rest16bit=0;

        for(j=0;j<(PRODUCT_SIZE-1);)
        {

//按字节乘法运算累加循环
                a=i;
                product16bit=a*b;

if(product>0xFE00)

{

hugerest=product16bit;

hugerest+=rest16bit;

b=hugerest%0x100;

rest16bit=hugerest/0x100;

}

else

{

product16bit+=rest16bit;

                b=product16bit%0x100;

rest16bit=product16bit/0x100;

}
                product[j]=b;

                j ++;

b=product[j];
        }
    }

//留取丹心照汗青
    for(i=0;i<PRODUCT_SIZE;i++) product[i]=product[i];

//神马都是浮云

i=0;

j=0;

a=0;

b=0;

product16bit=0;

rest16bit=0;

hugerest=0;
}

网友AA: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像大学里学了c语言,课后习题:a+=a-=a*=a的值是多少,害死人了

网友AB:
此贴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鉴定完毕。
引用 网友M:

讨论此问题应该很有意义。考察了很多知识

网友AC:
鉴定完毕,打回重写

网友AD:
就这样了么?!

网友AE:
8位机,汇编永远最犀利

网友AF: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精确上-----冯.诺依曼

网友:
是C惹的祸,怎么就没人想到汇编的乘法是怎么算的呢。这个也就是模拟笔算,不过是二进制乘法的笔算过程。只要寄存器够,时间够,别说100!,就是1000!都能算出来,不过汇编比较麻烦啊!1嘿嘿

网友AG: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

网友AH:
想起孔乙己考“鲁迅”的那个难题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当时估计也同楼主的题目差不多,难倒一大片中国文人。

楼主的题目,只不过换了朝代,换了一群被提问对象而已,本质一点没变啊。

网友AI:
是有点强加的味道

网友AJ:
啊,还没结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