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1)----学会释放CPU

楼主(2010-11-30):
现在回想起好几年前在学校自学单片机时候,还是忍不住唏嘘不矣。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目前的状态,这个经历过程,我想只有那些经历过的那些筒子们才感受最为深刻吧。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初学者的人来问我各种问题,我都耐心的回答他们,尽可能的让他们少走弯路。因为我明白他们的感受,自己也是向他们那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自己当初遇到问题很少向别人提问,都是尽可能自己再网络上寻找答案,再实践验证,但我仍然感谢网络上那么多不知名的好心人的奉献。
    OK,不扯了,再扯成水贴了。
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写的,再次从硬盘里翻了出来,希望对想更进一步学习的童鞋有些帮助。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开始迈入单片机的世界。在我们开始这一章具体的学习之前,有必要给大家先说明一下。在以后的系列**中,我们将以51内核的单片机为载体,C语言为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KEIL uv3。至于为什么选用C语言开发,好处不言而喻,开发速度快,效率高,代码可复用率高,结构清晰,尤其是在大型的程序中,而且随着编译器的不断升级,其编译后的代码大小与汇编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关于C语言和汇编之争,就像那个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挑起这个话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搜索相关的帖子自行阅读。不是说汇编不重要,在很多对时序要求非常高的场合,需要利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混合编程才能够满足系统的需求。在我们学习掌握C语言的同时,也还需要利用闲余的时间去学习了解汇编语言。

1.从点亮LED(发光二极管)开始
在市面上众多的单片机学习资料中,最基础的实验无疑于点亮LED了,即控制单片机的I/O的电平的变化。
如同如下实例代码一般

void main(void)
{

LedInit() ;

While(1)

{

LED = ON ;

DelayMs(500) ;

LED = OFF ;

DelayMs(500) ;

}
}

程序很简单,从它的结构可以看出,LED先点亮500MS,然后熄灭500MS,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效果就是LED1HZ的频率进行闪烁。下面让我们分析上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来看出,好像很正常的啊,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去想了。试想,整个程序除了控制LED = ON LED = OFF 这两条语句外,其余的时间,全消耗在了DelayMs(500)这两个函数上。而在实际应用系统中是没有哪个系统只闪烁一只LED就其它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想办法,把CPU解放出来,让它不要白白浪费500MS的延时等待时间。宁可让它一遍又一遍的扫描看有哪些任务需要执行,也不要让它停留在某个地方空转消耗CPU时间。

从上面我们可以总结出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下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如何点亮一颗LED
先看看我们的硬件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以我手头拥有的板子为例。就以它的实际硬件连接图来分析吧。如下图所示

一般的LED的正常发光电流为10~20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在上图中我们可知,当Q1~Q8引脚上面的电平为低电平时,LED发光。通过LED的电流约为(VCC - Vd/ RA2 。其中VdLED导通后的压降,约为1.7V左右。这个导通压降根据LED颜色的不同,以及工作电流的大小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别。下面一些参数是网上有人测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红色的压降为1.82-1.88V,电流5-8mA
绿色的压降为1.75-1.82V,电流3-5mA
橙色的压降为1.7-1.8V,电流3-5mA
兰色的压降为3.1-3.3V,电流8-10mA
白色的压降为3-3.2V,电流10-15mA
(供电电压5VLED直径为5mm)

74HC573真值表如下:

通过这个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当OutputEnable引脚接低电平的时候,并且LatchEnable引脚为高电平的时候,Q端电平与D端电平相同。结合我们的LED硬件连接图可以知道LED_CS端为高电平时候,P0口电平的变化即Q端的电平的变化,进而引起LED的亮灭变化。由于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在此,74HC573的主要作用就是起一个输出驱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通过74HC573的最大电流是有限制的,否则可能会烧坏74HC573这个芯片。

上面这个图是从74HC573DATASHEET中截取出来的,从上可以看出,每个引脚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35mA 整个芯片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75mA。在我们设计相应的驱动电路时候,这些参数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被初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同时在设计的时候,要留出一定量的余量出来,不能说单个引脚允许通过的电流为35mA,你就设计为35mA,这个时候你应该把设计的上限值定在20mA左右才能保证能够稳定的工作。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了解了相应的硬件后,我们再来编写驱动程序。
首先定义LED的接口
#define LED
P0

然后为亮灭常数定义一个宏,由硬件连接图可以,当P0输出为低电平时候LED亮,P0输出为高电平时,LED熄灭。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
所有LED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
所有LED熄灭

楼主:
下面到了重点了,究竟该如何释放CPU,避免其做延时空等待这样的事情呢。很简单,我们为系统产生一个1MS的时标。假定LED需要亮500MS,熄灭500MS,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1MS的时标进行计数,当这个计数值达到500时候,清零该计数值,同时把LED的状态改变。
unsigned int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
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
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
否则熄灭LED
     {

          LED_OFF() ;

      }
}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
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
计数达到500,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g_u8LedState ;

       }
   }
}

上面有一个变量没有提到,就是g_bSystemTime1Ms 。这个变量可以定义为位变量或者是其它变量,在我们的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对其置位,其它函数使用该变量后,应该对其复位(0)
我们的主函数就可以写成如下形式(示意代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Process() ;

        LedStateChange() ;

     }
}

因为LED的亮或者灭依赖于LED状态变量(g_u8LedState)的改变,而状态变量的改变,又依赖于LED计数器的计数值g_u16LedTimeCount 只有计数值达到一定后,状态变量才改变)所以,两个函数都没有堵塞CPU的地方。让我们来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整个程序的流程。

程序首先执行LedProcess() ;函数
因为g_u8LedState 的初始值为0 (见定义,对于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最好给其一个确定的值)所以LED被点亮,然后退出LedStateChange()函数,执行下一个函数LedStateChange()
在函数LedStateChange()内部首先判断1MS的系统时标是否到了,如果没有到就直接退出函数,如果到了,就把时标清0以便下一个时标消息的到来,同时对LED计数器加一,然后再判断LED计数器是否到达我们预先想要的值500,如果没有,则退出函数,如果有,对计数器清0,以便下次重新计数,同时把LED状态变量取反,然后退出函数。
由上面整个流程可以知道,CPU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一些计数器加一,然后根据条件改变状态,再根据这个状态来决定是否点亮LED。这些函数执行所花的时间都是相当短的,如果主程序中还有其它函数,则CPU会顺次往下执行下去。对于其它的函数(如果有的话)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保证其不堵塞CPU,如果全部基于这种方法设计,那么对于不是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的系统依旧可以保证多个任务(多个函数)同时执行。系统的实时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从宏观上看来,就是多个任务并发执行。

好了,这一章就到此为止,让我们总结一下,究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吧。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3)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4)
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释放CPU(参考本章的例子),这是写出合格程序的基础。

网友A:
在OS里面,由OS来控制CPU,此时就可以按照1楼的方法搞了。

楼主:
8位机上,还是不要扯上OS。

网友B:
加酷,
置顶一周

网友C:
赶上了,认真听课。

网友D:
感谢您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要不然自学单片机会成为书呆子的,呵呵: )

网友C: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灭LED
     {

网友C:
还有,为什么不把这些操作都放在定时中断函数中呢?那样只要写一个中断函数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求教!!

网友E:
其实相关知识体系早已存在,只是一般人们(特别是非科班初学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现成的东西。这也难怪,通常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单片机、ARM、Cortex、C等等,却不知通常科班是不从那些玩意儿入手地。

网友F: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 ...
引用 网友C:

预防不小心把== 写成=

网友G: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注释的位置很恶心
    {

          LED_ON() ;
    }

网友H:
非常经典 谢谢

网友I:
在OS里面,由OS来控制CPU,此时就可以按照1楼的方法搞了。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OS?

网友J:
温故知新

网友K:
继续更新吧 楼主

网友L:
谢谢,没看明白。
继续学习。

网友M:
这样也行么?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25;j++)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main()

{
  while(1){
  P0=0xfe;
delay1ms(500);
  P0=0xff;
delay1ms(500);

  }
}

网友N:
初学者,看不懂哦,不过支持楼主,好贴!

网友N:
请问,想学单片机直接看单片机书吗,感觉里面东西好多都要看吗?还有要不要有坚实的C语言基础才能学好单片机呀?谢谢了!

网友O:
写的太不简洁了。

简介写法如下:

void LedProcess()
{
static unsigned short cnt = 0;

if(!bHave1Ms) return;

bHave1Ms = 0;

if(++cnt > 500)
{
cnt = 0;
LED ^= 0xff;//翻转
}
}

void main(void)
{
    InitSyts();
    while(1)
   {
        LedProcess() ;
     }
}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那样写是有原因的,以后会讲到。任务间通信。

网友P:
LZ讲的内容在下面这本书上,书上讲的内容详细些,容易懂:
《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英】Michael  Pont著,周敏译

LZ讲的内容在书上P172。本论坛上上个月曾经有下载。

网友D:
把2发了吧

网友Q:
楼主不是如鹏网的单片机版块的版主吗?

网友Q:
LZ讲的内容在下面这本书上,书上讲的内容详细些,容易懂:
《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英】Michael  Pont著,周敏译

LZ讲的内容在书上P172。本论坛上上个月曾经有下载。 ...
引用 网友P:

哪里有下载?

网友R:
非常实用  深刻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I:
OS == Operating System

网友S: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

网友T:
学习了,受教,多谢楼主

网友U:
学习过了,谢谢lz,这是编多任务程序的基础,是时间片轮思想的基础

网友V:
在于具体项目吧.
什么项目用什么资源才是正确的方法与方式

网友W:
搬个板凳,认真听课。

网友X:
好东西,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Y:
一直都想学好单片机,可是老是学不了……

网友Z:
谢谢了 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AA:
学习了,希望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AB:
学习,做个标记

网友AC:
“在我们学习掌握C语言的同时,也还需要利用闲余的时间去学习了解汇编语言。”???
看汇编才知道还是看看汇编好,闲余的时间看汇编恐怕不好。  刚看了某位十年电子工程师的转帖字都不想打了,路都不想走了,饭都不想吃了,在外学习刚回来就看了那么一篇帖子真是让人灰心,拿不起劲。
不过厉害的人还是有的,你来十四所看看,有很厉害的。

网友AD:
走过路过,其实俺想说就是一个状态机……

网友AE:
学习...

不过确实有几个地方不是很习惯呀

网友AF:
通俗易懂,绝对经典!

网友AG:
都是高手,学习:lol

网友AH:
学会抽象,学会总结,学习的效果事半功倍。

网友AI:
期待后续教程

网友(2011-01-16):
这样也行么?
#include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
引用 网友M:

这样不行。呵呵,占用CPU,没有释放。。

网友AJ:
这帖好像是啊莫那边拷过来的吧!

网友AK:
在学习中慢慢长大……

网友AL:
学无止境啊

网友AM:
个人感觉,单片机系统最重要是稳定,在满足功能的条件下,清晰的流程可以减小错误的发生,所以用delay函数未尝不可。比如有一个要求单片机连续的有不同的的延时下输出不同的状态,而且没有别的什么任务,那么用delay写个直线式的程序,比用中断中不断的操作定时器和判断状态需要的输出更直接和不易出错。

网友AN:
个人建议:用定时中断500MS,在这500MS的时间里可以让CPU做别的事。

网友AO(2011-02-24):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请问,解放出CPU有什么用呢?
做项目讲究个活学活用,能达到目的,系统稳定抗干扰,就可以了。何必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O:
解放出的CPU可以为社会和谐做贡献。

网友AP:
前辈  您深深的给我上了一课  马上改我的程序

网友AQ:
:)
看C就头觉得晕,太多行,太多的英文字母不适应。

网友AR:
讲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AS:
用这个做,程序结构能清晰,加入状态机后,应对复杂的逻辑更好,可以分成前后台,直线式复杂的状态切换就不行了,只能做中断一个后台,简单的也应该这样做,毕竟一直,拓展方便,不过我用的时候为保证主程序因标志执行只有一次,会进行一次标志转移的。因为中断可能发生在主程序运行的任何位置。

网友AT:
如果用合适的矩形波点亮LED灯,还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AU:
只有1啊,还有没有新的内容?

网友AV: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AW:
嗯,一般做产品的应该都会这样考量吧,使用占用CPU的delay例子只是初学的一个范例,实际开发中使用者不会也不能那样子弄,否则啥也不用干了,呵呵。因为delay去占用CPU是非常可耻的,嘿嘿。自己在一个项目中用4M晶振PIC芯片。直接驱动6位数码管实时刷新。还要9600bps串口通讯,16CH A/D采集(外接4067)+D/A驱动+键盘+一些状态LED。不使用类似方法,CPU早就累死翘翘了,嘎嘎

网友AX:
带着板凳来听课....

网友AX:
1MS的系统时标   如何实现的?  这个没看懂....

网友AY(2011-08-10):
可是这样不能实现时间上的精确控制

网友AZ:
首先,学习了,谢谢.
其次,高手们发表意见,别提太玄乎,讲到实在的.
简单的例子,让初学者能马上收益,
太复杂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扯谈

网友BA:
复习复习

网友BB:
作为初学者我的程序都没有延时超过1ms的,每次看到delay,我都觉得恶心.
个人认为还有编程要注意的一点:中断函数力求尽量快速.

网友BC: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让在下醍醐灌顶

网友BD(2012-03-21):
找了好久,mark一下,好贴:lol

网友BE:
11# 程序医人 为什么有的人用if (0 == x) 而不是if (x == 0) ?

    这是用来防护一个通常错误的小技巧:
         if  (x =  0)
    如果你养成了把常量放在== 前面的习惯, 当你意外的把代码写成了:
         if  (0 =  x)
    那编译器就会报怨。明显的, 一些人会觉得记住反换测试比记住输入双= 号
容易。当然这个技巧只对和常量比较的情况有用。

------引自你必须知道的495个C语言问题

网友BF:
谢谢了,碰见这个网站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为自己加油……

网友BG:
不是很清楚

网友BH:
支持一个!!!!太好了!

网友BI:
学习编程思路一!

网友BJ(2012-07-20):
提高CPU利用率  有时候真没啥好法子

要么上OS  要么 把while 里面的分成块  分成块 程序还搞得乱乱的  所以 还不如按顺序正常跑得了。

CPU利用率 往往是很次要的问题 在大部分应用

应用看场合   场合往往很不一样

网友BJ:
回复 网友C:
程序是人写的  。只要是人 都会犯错的。所以最好能要成习惯   减少自己犯错。
如果养成 写 0 在前  g_u8LedState在后的习惯  那么    你最终程序 一定不会把 == 写成 =,
否则 如果 你可能写成 g_u8LedState=0,而部分编译器可能对这个不会做出提醒。

习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些场合的程序 高手与低手的区别就在于习惯  而不在于你会了多高深的东西。
做出东西比较简单  但是做出的东西不出问题  比较难

网友BK:
回复 楼主:
g_bSystemTime1Ms 没有定义啊,?????????????

网友BL:
收益匪浅啊。。呵呵

网友:
94# whlz58 求你指导

网友BM:
重温,,感觉时间又回到5年前,,自己独自做在电脑面前,。对着开发板。。研究写跑马灯程序,,,

网友BN:
初学者常犯的毛病,
其实是被网上的诸多demo程序带坏了
哪怕是TI原厂给的demo程序也是这样干的
demo仅仅是demo而已

网友BO(2012-09-08):
楼主  你太强大了

网友BP:
这是不是查询的方法啊?

网友BQ:
如果cpu执行完对计数器加一和根据条件改变状态,去执行其他函数,哟可能因为其他函数而错过判断时机,这又怎么弄呢?对其他函数,必须要保证其运行时间不超过延迟时间。虽然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情,但是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可能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BQ: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中断来改变LED亮灭,这样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初学者常犯的毛病,
其实是被网上的诸多demo程序带坏了
哪怕是TI原厂给的demo程序也是这样干的
demo仅仅是demo而已
引用 网友BN:

我想作为一个demo,主要是为了示范怎么操作某个功能模块,重点不在于程序的架构上面。如果做一个完整的工程的话,应该也会采用这种类似的方法的。

网友BR:
回复 网友I:
可不可以百度呀 老板 比这问快多了

网友BS:
入门级的学者就不必太深究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了,学的深入了,可以在研究这方面的事宜,那时有了对单片机系统的认识,就会很简单的理解这些东西了……

网友BT:
做个记号,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U(2012-12-18):
点亮led灯。

网友BV:
有心事整理这些,难得,不管怎样吗,支持!至于那些问OS是什么,建议百度一下再问;

网友BW:
引用 网友C: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

防止出错,把“==”写成“=”

网友BW:
引用 网友C:
还有,为什么不把这些操作都放在定时中断函数中呢?那样只要写一个中断函数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求教!! ...

中断应该做到简短,提高速度

网友BX:
话说经常一忙就把“==”和“=”搞混 :L

网友BY:
这主要是关系到程序的设计与应用

网友BZ:
写得好,对于mcu也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CA:
认真听课

网友CB:
在此论坛又见红金龙

网友CC:
虽然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但自己觉得还是一个菜鸟。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CD:
这就是传说的并行编程化编程,串行化编程确实挺浪费资源的

网友CE:
引用 网友AO: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请问,解放出CPU有什么用呢?
做项目讲究个活学活用,能达到目的,系统稳定抗干 ...

可以让CPU休眠省电,中断唤醒,做完工作再接着睡。

网友CF:
很好的样子,先洗衣服,回来看

网友CG:
这些都是方+法+论的问题,记得中学时学过一篇华罗庚的**,**名字忘记了,主要是讲的方法和统筹的问题:需要泡茶,该怎样泡这个茶:
是洗好茶壶和茶杯,然后烧水,等待.
还是先开始烧水,在等待水开的同时洗茶壶茶杯.
现在感觉学校很少会有专业教方+法+论的,有没有那位兄弟学过这个专业的?

网友CG:
方+法+论三个字靠在一起竟然变成了方**,暴汗

网友BX:
唉 草木皆兵

网友CH:
初學者學習了.... 明白!

网友CI:
学习一下  顶一个

网友CJ:
呵呵呵,这个得好好学习

网友CK:
引用 网友AX:
1MS的系统时标   如何实现的?  这个没看懂....

LZ 说了用定时器啊,你只仔细看

网友CL:
引用 网友I:
什么是OS?

operate system 。。操作系统

网友CM:
都是这么过来的,顶LZ,也为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CB:
引用 网友C: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

倒着写是经验啊,哈哈。很多高手都是倒着写

网友CN:
引用 网友I:
什么是OS?

Operation System 操作系统

网友CO:
一个问题。这片**对我也影响挺大的,我收藏了完整版,请问楼主是这片**的原创作者吗?
如果是的话,敬礼。

网友CP(2013-02-17):
学习了重要的是思想

网友CP:
引用 网友I:
什么是OS?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目前流行的现代操作系统主要有Android、BSD、iOS、Linux、Mac OS X、Windows、Windows Phone

网友CQ(2013-08-14):
大道至简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CR(2014-01-09):
引用 网友C: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

效率问题

网友CS:
终于明白LED灯亮度不同的原因了

网友CT(2014-04-01):
时间没有先后,来学习了。

网友CU:
好东东,顶个!!

网友CV:
引用 网友I:
什么是OS?

系统吧

网友CW:
LZ正解,刚开始学习时也为怎么做多任务苦恼,后面用上定时器中断,时间到了才去执行相对应的操作,这样CPU就空出大把时间了,一个程序中尽量不要用延时函数,需要延时的地方就用定时器来计数,计数到了再执行

网友CX(2014-05-17):
这个帖子很不错,本来我以为释放CPU这个理念大家都知道了,可是看到好多人还在用Delay()这样的函数,我只能说:唉!

网友CY(2014-07-16):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Z:
说的很好

网友DA:
引用 网友C:
赶上了,认真听课。

这名字有点山寨哎,哈哈……;P,和我当初买的山寨“雷碧”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

网友DB:
很久沒有更新了吧

网友DC:
引用 网友AO: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请问,解放出CPU有什么用呢?
做项目讲究个活学活用,能达到目的,系统稳定抗干 ...

        我们是做家电控制板的,单片机没有很多硬件资源,很多项目需要在125uS定时中断里做出5mS时基处理、电源过零信号检测处理、遥控接收处理和可控硅驱动处理,个别项目对可控硅控制功率有10个档位要求定时中断开到80uS以下,没有遥控功能的甚至要到50uS。
    有些项目还需要在主循环中每间隔2mS左右执行一次数码管动态驱动程序,所以对释放CPU有较高要求,有些项目就需要参考《匠人手记》“手记3 编程思路漫谈”的“时间片与分时调度机制”中介绍的分时处理方式。

网友DC:
我从百度文库下载了相关文件,并且修改了一些段落格式等不规范和更改页边距充分空间,增加了链接式目录方便快速查看,不知道和楼主的这个帖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DD:
引用 网友E:
其实相关知识体系早已存在,只是一般人们(特别是非科班初学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现成的东西。这也难怪, ...

求教科班出身是从哪里入手的啊?

网友DE:
每次看到这篇**,就两字,伟大

网友DF:
引用 网友C: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干嘛倒着写啊 ...

判断语句非赋值语句,这样写也没错,可能是LZ的习惯

网友D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为什么不把这些操作都放在定时中断函数中呢?那样只要写一个中断函数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求教!! ...

定时器中断不能随便用,需要用一定需要的地方,比如说分频 波形生成之类的,对于这种基础的延时(对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没必要用那么重要的资源。

网友DG:
引用 网友G: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注释的位置很恶 ...

有点编译器要倒着的。

网友DH:
移植个实时操作系统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I:
引用 网友C:
还有,为什么不把这些操作都放在定时中断函数中呢?那样只要写一个中断函数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求教!! ...

同问。  定时器产生一次中断1ms,在中断函数中对变量aa加1。LED函数中if(aa==500)  {P0=0;} if(aa==1000){aa=0;  P0=1;}.这样可以在任何时候调用LED函数,也不会占用其他程序的运行。

网友DJ(2014-08-25):
引用 网友AO: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请问,解放出CPU有什么用呢?
做项目讲究个活学活用,能达到目的,系统稳定抗干 ...

可以让CPU进入低功耗模式、你觉得如何?

网友DK(2017-05-31):
标记,可以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