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的几个常见错误

楼主(2010-11-30):
使用示波器的几个常见错误
科瓦拉电子
1. 不接地线,拿起示波器就往板卡上点
a) 这种做法多见于新人
b) 有时候还真能测量到信号
i. 可能是被测试设备与示波器同地
ii. 也有可能测到的全是工频噪声

2. 地线接上了,但示波器上的噪声大得要命,测不到想要的信号
a) 地是接上了,但不是就近接地
b) 正确的做法:必须以被测信号的参考地作为接地点

3. 把地线一接上,全公司掉电了
a) 拿示波器来测量强电信号了,这时漏电开关发生保护性跳闸了。
b) 示波器的接地端是同PE地(也叫安全地)是连在一起的
c) 正确的做法:需要用隔离电源将被测信号同AC输入隔离,或者将示波器的PE端断开(这种做法不是很安全,不知道的人上来一摸示波器则可能触电)。

4. 用常规示波器测量高压,结果被电击打得半死!
a) 常规的示波器探头测量电压不宜超过DC500V

5. 设备开关机时,示波器上出现冲击干扰波形
a) 被当成正常信号处理了,经常是查了半天,设备其实一点问题没有。
b) 干扰波形是由开机浪涌电流导致的,和被测设备无关
c) 不过偶尔确实是被测设备的问题,这就要好好区分了。

6. 把示波器偶发的干扰波形当成被测设备的信号
a) 示波器上出现偶发干扰波形,经常是查了半天,设备其实一点问题没有。
b) 干扰波形是由外部电源干扰引起的,和被测设备无关。
c) 不过偶尔确实是被测设备的问题,这就要好好区分了。

7. 噪声太大,示波器上全是噪声
a) 应考虑使用近地探头
b) 应考虑使用差分探头
c) 应考虑使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网友A:
沙法
写得不错

网友B:
示波器当万用表用的路过.

网友C:
楼上看积分不是新手了啊,怎么会拿示波器只当万用表用?

网友D:
测电压参数比万用表舒服,估计他当万用表用就是说测电压。

网友E:
  1. 或者将示波器的PE端断开
99%的人都这么干……掰个腿就行。
我初到公司时,看到所有的示波器都蜷着一条腿,迷惑了好久……

网友:
"(这种做法不是很安全,不知道的人上来一摸示波器则可能触电)。"

那自己调旋钮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很小心才行啊。

网友F:
主要看接地系统了,以前碰到过不掰中间那个腿去测量结果一下电源跳闸

网友G:
用隔离电源吗

网友H:
有些机器无法使用AC隔离电源,比如功率非常大的机器,就只能够去除地线了。
另外一些机器虽然使用了AC隔离电源供电,但是变压器的性能不好,也会导致触电或者漏电开关动作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不能本本主义。

网友I:
3. 把地线一接上,全公司掉电了
c) 正确的做法:需要用隔离电源将被测信号同AC输入隔离,或者将示波器的PE端断开(这种做法不是很安全,不知道的人上来一摸示波器则可能触电)。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不明的地方在于,如何“用隔离电源将被测信号同AC输入隔离”,能详细解释下吗?小弟初涉此领域

网友J:
是啊,也让我们长长经验,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K:
我看了下帖子只想到 把示波器當萬用表用了

网友L:
a) 常规的示波器探头测量电压不宜超过DC500V

——————请问如何测高点的电压,我的示波器探头只有*10挡,显示上最大每格显示2V,最多10格,也就是最多能侧到DC200V,如果再高的电压呢

网友M:
我还犯过一种更危险的错误,15年前研发4千瓦的积木电源,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量比较IGBT的H桥上下两个桥臂的驱动波形,两个地线都是夹上了的,通电时一道闪光。。。这两路探头的地是在示波器内部连在一起的,这么接相当于短路了下桥臂。。。当然,这种错误只犯过一次。

楼主:
本帖是为了抛砖引玉,朋友们如果有谁碰到过其他类型的错误,还请写出来共享!

网友N:
经验性的总结
谢谢

网友O:
弱弱的问一句,示波器探头在悬空的时候,为什么屏幕上测到几百mV的工频信号?周围的工频干扰应该也不会那么强啊。

网友P:
刚开始是将电源线接地脚去了,后来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Q:
有意思啵!

网友R:
我碰到一次,本来要测试的是mcu的信号,但不知为什么,一接地就炸电容。电源供电是使用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S(2011-03-08):
回复 网友M:

你这个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T:
请教下第二条
2. 地线接上了,但示波器上的噪声大得要命,测不到想要的信号
a) 地是接上了,但不是就近接地
b) 正确的做法:必须以被测信号的参考地作为接地点
这里的参考地指的是哪里?

网友U:
有些注意项以前还真没在意,学习了

楼主(2012-05-28):
回复 网友L:
市面上有一种1%的探头还有千分之一取样率的高压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隔离电源给示波器供电时,起作用的同样是断开了安全地PE。另外隔离电源的引入减小了被测设备和示波器之间的耦合可以有效减小测量噪声。

网友V:
更厉害的是我们单位的牛人!测可控过处罚电路,用双通道,一路地接到了出发变压器一端,另一路地接到了可控硅的负端,那二踢脚放的太响了,干了十来年调试了不知咋干的。(示波器各通道的地是相通的)

网友W:
对号入座,嘿嘿

网友X:
电子圈是微电子行业最有人气的人脉沟通平台,汇聚行业牛人,技术交流,项目交易,IC选型,诚邀请您加入,一起分享关注电子行业的那些事儿。   邀请链接:http://www.21eic.com/indexh.aspx

网友Y:
不管怎样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