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满足GSM模块供电的电源IC

楼主(2010-11-30):
因目前在做一款手持设备,求一款能满足GSM模块的电源IC,要求如下:
1.能满足GSM的启动瞬间电流>800mA,正常工作400mA左右;
2.宽的输入电压要求(因为需要用单节锂电池3.7V供电,希望在2V输入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输出可调;
3.体积尽可能的小。

网友A:
D-D的上TI网站找。

网友B:
GSM的峰值电流是2A,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楼主:
好的,收到,谢谢提醒!

网友C:
要求太苛刻,几乎找不到。2V所有的GSM模块都不可能工作,除非升压到3.3以上。瞬间电流不是靠IC供电的,是靠电容放电

网友A:
这个输入电压范围跟GSM模块貌似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APS2406  V in 2.5--6.5V   Vout 可调 负载可8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