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40A直流电流采集

楼主(2010-11-30):
最大40A直流电流采集用什么方法好点。现在准备用ACS756,但这个东西比较贵。而且真到40A,漂移也不好说。用过20A的ACs712,过10A电流一会就热的厉害。
现在尽量避免用电阻,采集精度不高,电路复杂而且电阻那么小也不好弄。
好像有个直流互感器,原理和霍尔很像,不知道谁用过?
PCB上采集450W电机相电流使用(估计约40A)。

网友A:
大电流应该尽量用霍尔传感器,直流可以用磁平衡的方式来检测

楼主:
准备是用霍尔类,但就比较熟悉ACS系列的。
xwj有没有比较好的推荐

网友B:
电路中有保险丝不?有的话就测保险丝上的压降。或者直接利用导线电阻上的压降。就看你精度要求。

网友C(2013-12-24):
引用 楼主:
准备是用霍尔类,但就比较熟悉ACS系列的。
xwj有没有比较好的推荐

楼主能留个QQ之类的吗?最近也在搞ACS712,想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