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FSK解调的方法?

楼主(2010-11-30):
有线传输的FSK,对频带利用率没有要求,基带波特率大概10k(补充:两个载波在5M左右)、但传输电缆衰减较大。现在想选择一种合适的解调方法,在误码率与成本之间取得平衡。以下是网上搜到的几种解调方法,希望大家参与比较:1.包络解调

2.过零检测

3.调频法

4.斜率鉴频器

5.PLL解调
6.相干解调

楼主:
在此先说说我的看法:2和6过于复杂而且2只能处理正弦调制波;3 的最佳判决门限会随着信号幅度变化(由于电缆较长,信号幅度衰减较大);4的输出是双极型的还要作进一步的整形,而且用到变压器成本较高;因此把目光放在1和5身上,不知道PLL鉴频容易实现不,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当然还有频率方面,我们的载波是在几M到十几M之间的

网友A:
你是想用硬件解调还是软件解调,如果硬件的话现成的模块应该有,软件的话可以试一下延迟相关解调

网友A:
给你篇论文参考下吧,用cajviewer打开

楼主:
硬件解调。。。要控制成本
分立元件做的话应该会便宜一点吧?

网友B:
这个速率用软件解调更合适,另外注意引入适当协议,并最好采用差分平衡式传输。

楼主:
这个速率用软件解调更合适,另外注意引入适当协议,并最好采用差分平衡式传输。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10k左右,应该不算太快吧?我还想着用分立元件来实现呢
另外软件解调是上面概念,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楼主:
另外,FSK对频率稳定度有没有要求呢,我用555定时器可不可以呢?

网友B:
FSK对应的是信号脉宽的变化,这个用软件很容易识别,配合MCU的片内定时器即可,555不适合在此应用。

楼主:
为什么555不适合?频率太低?像你说的用软件识别的话mcu还可以同时做其他事情吗?

网友C:
555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300ns,稳定度也不够。
用PIC等单片机很好实现,同时可以兼顾其他的简单任务。

网友D:
PLL解调 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PLL解调,环路带宽应该怎么取呢?是不是要大于数据传输速率呢?
此时环路带宽的选择还用不用考虑PLL的相位噪声呢?

网友E:
没有已经做好的芯片么?

网友B:
用芯片的话,因频率不高,LM567就可以。

楼主:
我们的两个载波在5M左右,LM567只能去到500k(芯片资料说的,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
载波电力线? MCU数数就好了

网友G(2011-12-31):
谁能帮忙解调一个564k的fsk波形两个高频为3.9M和4.5M

网友H:
硬件FSK调制解调的芯片就比较多了,软件实现可以考虑一下FFT或者Goertzel算法来实现,当然这样的话,软件位同步就得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