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和应用原理

楼主(2010-11-30):
下图左边是连向HDMI 显示控制端(北桥),右边是连向HDMI接口(Connector),但没弄明白其中工作原理,我个人认为是Connector接上显示器后,显示器HPD针向HDMI_CON_HPD发送高电平,使三极管CE导通,E极电压经电阻分压后再送向显示控制端(北桥),这是我个人理解,但纯属猜测,想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很可能只是个5V到3.3V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我认为是楼主这样理解的

网友A:
HPD(hot plog detect)是显示设备(sink)发给主机(source)的,电压允许范围比较宽,涵盖3-5V,通常是5V信号,该电路是5V到3V的电压转换。

楼主理解的大体差不多,不过E极电压并没有经电阻分压。

楼主:
谢谢cobraking的补充,我想就是你说的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