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选通三路模拟信号中电压幅值中间者

楼主(2010-11-30):
如题。设计模拟电路,【不可以用到任何数字器件(74、CD系列均不可用),纯模拟电路】,实现三路模拟量输入(0V~15V之间的某个值),输出为三路模拟量中的幅值为中间的那一路,其他两路不输出。
求助高手!含泪拜谢!

网友A:
比较器+模拟开关

楼主:
我想问下楼上,那个模拟开关输出驱动能力大约为多少?不选用数字电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驱动能力差。在驱动能力上模拟开关和数字电路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开关  驱动能力 ?
信号的驱动能力?
我有点晕,你干脆说说你想干啥的吧。

楼主:
我想要一个全模拟的电路,(只有模拟器件,运放比较器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实现三路选中间值的功能。其实是冗余设计的一种,防止只有一路出错,就先复制三份,若有一路坏掉,结果依然正确。为了使电路可靠性更高,就选择用全模拟的。

网友B:
模拟开关的主要参数不是驱动能力,开关有什么驱动能力
模拟开关主要看导通阻抗和截止阻抗,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这些内容。
看看cd4053双刀4掷.

楼主:
6楼:我是想知道,模拟开关输出信号的电流能到多少?
不可以用数字芯片,必须是纯模拟的电路,所以需要费神考虑下!
现在设置的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化是4V~12V(正确信号),若出错则为电源供电电压和GND。求三路信号中幅值中间的那一路。

网友A:
你所说的3路信号是
1.VCC   2.(4V--12V)  3.  GND   ?

网友C:
三个比较器+一个CD4051即可搞定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设计出方案来了。三路信号正常时为4~12V,不正常时为0V,或者15V,现在选取他们中间值的那一路。用三个比较器,再接模拟器件实现的逻辑门(异或、同或),逻辑门输出的信号控制选通三路信号,就可以输出幅值为中间的那一路。(也就是用模拟器件实现模拟开关的功能)现在正在仿真验证。

网友D:
为什么非要全模拟呢, 如果是电源问题, 事实上可以有 15V 工作的逻辑电路. 另外, 模拟电路的逻辑门稳定性和功耗方面都是有弱点的.
再者, 用模拟器件实现模拟开关, 那里有 CD4053 这样的器件简单又可靠呢?

楼主:
我也很想用比较器加模拟开关啊,思路明确,多简单!可是为人办事,人家就是提出这要求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绞尽脑汁想模拟电路了。可是以我现在水平设计纯模拟的电路稳定性肯定不高,所以只好求助大家了。
楼上说的很对,模拟电路的逻辑门的稳定性自己设计的不好,虽然现在仿真能出结果,但是并不稳定。同样在我设计方案最后一步的选通的时候加了二极管,使得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低了一个二极管压降,并不是原有信号的真实反映。模拟开关就不存在此问题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消除二极管管压降,也不知道有其他什么方案,手足无措了:'(

网友E:
模拟开关也是模拟电路,要么你用mos去做开关

网友C:
楼主还没搞定?看看这个行不?

楼主:
最终选用用运放和二极管实现。
最基本的思想是运放用作跟随,假定现在有两路信号,分别输入到电压跟随器中,
将两路跟随输出连在一起。
其中一个跟随器的输出端内置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方向不同就可以选出较大值或者是较小值。
将此电路变形多次使用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