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固件,识别设备

楼主(2010-11-30):
我自己写了个下载固件的程序,但是下载完固件后不能立即正确识别,需要等待4秒以后才能正确识别。
板子插上后,设备名为默认:USB Device,然后运行自己的下载固件的程序,固件下载完成后应该是设备名:EZ_USB,但我的程序依然识别为 USB Device,需要等4秒后,才能识别为EZ_USB,郁闷啊, 求教求教
if (m_pUSBDevice->DeviceCount())
{
  m_pUSBDevice->Reset();
  m_pUSBDevice->Open(0);

  if(m_pUSBDevice->IsOpen())   //USB是否打开
  {
   m_Connected  = TRUE;
   // vID = m_pUSBDevice->VendorID;  //读取VID
   // pID = m_pUSBDevice->ProductID;  //读取PID
   DeviceName = _T(m_pUSBDevice->DeviceName);

  } // USBDeviceOpen

}

网友A(2011-11-29):
从本人的维修经验来看无法识别,一是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二是USB设备不能被电脑识别。我们先要判断是电脑的问题还是USB设备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其他的USB设备来测试电脑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电脑的问题。你的电脑是不是被病毒破坏。USB2.0的驱动是不是安装完好或版本不兼容。有没有软件冲突(先解决软件问题)一般情况出来一个安装驱动程序的提示。
如果是电脑硬件问题。我们先用万用表测量USB的四条线(红+5V 白DATA-数据- 绿DATA-数据- 黑 地线)万用表红表笔对地黑表笔测量(白线和渌线。的阻值不相差50欧,这两条线都是从南桥出来的,如果阻值变化过大则可以判断是南桥问题。说明USB在南桥内部的模块烧毁。
在来看看外面的USB设备现在很多都要驱动程序。即使没有驱动程序也不会出来无法识别的情况。出现无法识别的情况有几种。一USB数据线不通或接触不良一般都接触那个地方因为时间长可能里面生锈有胀东西还可能有东西在里面挡住了。二 USB线不通。红线不通什么反应也不会有,白线不通无法识别。绿线不通也是无法识别。白线和绿线不可以接反。也是无法识别。黑线不通也没有反应,这个测量的方法上面已经讲到。
注意.红线5V电压低也可导致无法识别.
三 USB机板内部问题。1晶振不良,不起振。2晶振电容不良(20P)有两个
3复位电容电阻不良。复位电压偏底偏高 4三端IC不良为IC提供电压不够5.
主IC不良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