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次电源接机壳的方法

楼主(2010-11-30):
如图这样的接机壳可以么?
1.Y电容中点与输入端子的地线连接后接到机壳。
2.整流后的母线正电压经过一个电阻+电容后接机壳
3.副边输出正电压经过一个电阻+电容后接机壳

请问以上的接法有问题么

网友A:
第二个没必要了吧??

楼主:
伟林你说的第二个没必要?为什么呢?可否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谢谢!那副边的这个接机壳还是要的吧?

2# 伟林电源

网友B:
这个可以找大蚂蚁帮忙:lol

网友C:
右上角的RC拿掉,输出负极接机壳

网友C:
2,3都不要,多余

楼主:
输出负极直接接机壳?哇:funk:

6# PowerAnts

楼主:
2.3都不要可以了解,只不过不知道这样接机壳是不是安全性方面好一点?但是输出负极直接接机壳就真的````````?

网友C:
PC电源,谁的手上都有,去量量吧,负极统统搭铁

楼主:
俺的这个电源可是2KW的,不是PC机器,也可以输出负极直接搭机壳?

网友C:
2KW很大吗?变电站的变压器,几百千伏,容量比你这个大10万倍,那也得接地

网友C:
总等电位板,电力系统是一块接地的扁钢,PC电源上是电源的铁壳

网友D:
8楼:
PC机之外,再给你举个例子:所有示波器,电源均接机壳。

网友E:
PC机之外,再给你举个例子:所有示波器,电源均接机壳。

网友A:
输出负极直接接地是可以滴,如果要正极接地那就要用你说的3这种办法。

网友C:
正级接地也不要那堆东西,正级接地与负极接地,只是极性的问题

楼主:
接机壳都是为了安全起见.
那请问正极接机壳和负极接机壳有什么不同?

网友C:
接机壳不是为了安全,是为了屏蔽噪声。那个极接机壳要看需求,类似于汽车上的负极搭铁和正极搭铁

楼主:
LAST请教:输出负极如果+一个安规Y电容再接到机壳,屏蔽噪声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大蚂蚁,帮多一次吧!

网友C:
如此,机壳将只有磁屏蔽作用,而失去电场屏蔽作用,确切点说,失去低频及静电场屏蔽(因为Y电容可流过高频电流,故机壳可屏蔽高频电场)

网友F(2013-02-18):
如此好贴,版主收集为精华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