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两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哪个更加有优势

楼主(2010-11-30):
下面两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哪个更加有优势,左边为图A,右边为图B!

网友:
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楼主:
其中R 充当为一个负载,电流方向都是由vcc->R->三极管->GND!何来正方向,反方向?

网友A(2011-03-01):
应当是左边的更好一点。如果,右边的用P管就比较好。